[播放] 创维E900-V21C(S905L芯片)拆机、原机固件备份、固件破解包、游戏盒DTB文件

楼主(2019-07-08):
网购山东联通版创维E900-V21C,现拆机备份各分区,分享给各位朋友。

这个盒子做工还算不错, 配置也尚可,S905L(2.0G A53架构)、1G内存、8G存储、2.4GWifi,支持H264硬解。
到手后,拆机、接TTL备份分区(潜龙大侠有这个盒子的破解固件,但需要在原厂固件的基础上刷,已刷其他固件的朋友们可以用这个备份恢复成原厂,再刷潜龙固件)。

最重要的是这个盒子的TF卡槽没有被阉割(这款型号的其他地区的TF卡槽被阉割掉)。为啥要说“重要”呢?因为S905芯片(L、M、LB、X等)盒子绝大大部分都可以刷游戏盒(Lakka或Sx05re)!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盒子方案主要是晶晨、海思、瑞芯微这三家(三大运营商的盒子主要集中在晶晨和海思这两种方案),早期还有全志的。
如果看电视/电影的话,我个人还是推荐海思芯片的盒子,颜色要略好于其他几个方案。至于其他方面,比如264/265的支持,各家都有高中低档芯片相对应,可以视为同档下几种方案都差不多。
如果说要玩游戏的话,那就非晶晨的S905系列莫属了(少数瑞芯微方案的树莓派也可以,但成本要高于机顶盒)。
可能有朋友要说,都是安卓的,安装葡萄游戏厅或小鸡模拟器,也能玩,有啥区别?
我简单说说,一是葡萄、小鸡这类的模拟器,手柄延时高(使用无线手柄时更是明显);二是sx05re游戏多,几乎是涵盖了除PC、PSP外的所有机种游戏(Lakka或Sx05re就在这张小小的TF卡上,几千个游戏,到死都玩不过来);三是据说模拟效果更好,丢帧少(这点我没啥体会);四是性能要好些,直接建在Linux上的嘛(没有中间的安卓层),基本不卡顿。

总结起来就是花1个盒子的钱,电视、游戏两不误。
那么多少钱才能买到呢?这个盒子是我在咸鱼上买的二手货,不带配件——包邮到家30元!带配件的也就40~50元左右。动心没,朋友们?哈哈 ...

分区备份、潜龙大侠的破解固件以及刷SX05RE要用的dtb.img文件都上传到网盘了,需要的朋友们去下载吧。

下面分享几张拆机图片:

楼主:
分区下载,提取码:x2ak

备份命令如下:
dd if=/dev/block/boot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boot.img
dd if=/dev/block/bootfiles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bootfiles.img
dd if=/dev/block/bootloader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bootloader.img
dd if=/dev/block/cache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cache.img
dd if=/dev/block/cobargs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cobargs.img
dd if=/dev/block/crypt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crypt.img
dd if=/dev/block/data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data.img
dd if=/dev/block/env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env.img
dd if=/dev/block/instaboot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instaboot.img
dd if=/dev/block/logo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logo.img
dd if=/dev/block/misc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misc.img
dd if=/dev/block/mmcblk0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mmcblk0.img
dd if=/dev/block/mmcblk0boot0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mmcblk0boot0.img
dd if=/dev/block/mmcblk0boot1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mmcblk0boot1.img
dd if=/dev/block/mmcblk0rpmb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mmcblk0rpmb.img
dd if=/dev/block/params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params.img
dd if=/dev/block/recovery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recovery.img
dd if=/dev/block/reserved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reserved.img
dd if=/dev/block/rsv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rsv.img
dd if=/dev/block/skbackup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skbackup.img
dd if=/dev/block/skmac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skmac.img
dd if=/dev/block/skparam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skparam.img
dd if=/dev/block/system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system.img
dd if=/dev/block/tee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tee.img
dd if=/dev/block/zram0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zram0.img
-------------------------------------------------------------------------------------------------------
附游戏截图几张(游戏的下载也在网盘里):

网友A:
大侠,刷机教程可以详细说一下吧?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刷机教程可以详细说一下吧?万分感谢!

把潜龙大侠的u盘破解包copy到u盘根目录,在ttl下(得像我一样拆机)输入reboot update即可。

网友:
勾起来我的游戏虫了!收藏一下我也要来一台

网友:
哪里买的,有没有链接?

网友B:
谢谢分享 支持蓝牙手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支持蓝牙手柄吗

盒子本身不带蓝牙,需要外接蓝牙适配器。
SX05RE经测试支持CSR8510的,马云家不到16块包邮。
在kodi中支持蓝牙手柄/耳机,但在进入游戏后就只支持蓝牙手柄,不支持蓝牙耳机(可能是需要手动配置)。
上述说的支持蓝牙适配器指的是用插入TF卡进游戏模式,电视盒模式(拔出TF卡,进入安卓看电视)应该是不支持蓝牙适配器的,厂家没提供驱动或不知提供了那个型号的蓝牙驱动。

网友C:
U盘行不行?我有一个就是阉割了TF卡槽的

网友D:
我想问问3M导热胶片加个大铁片子这种散热方式是不是学的斐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行不行?我有一个就是阉割了TF卡槽的

这个盒子我没有试U盘行不行(行的可能性比较大),你可以试试,然后把结果分享下。
之前试过mg101(广东 南传牌照的),S905LB、1G+4G的,无TF卡槽,用U盘刷了SX05RE,可以正常玩游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3M导热胶片加个大铁片子这种散热方式是不是学的斐讯?

这个是斐讯的首创吗?还没研究过。
几年前市面上运营商的盒子几乎都是华为悦盒(6108V9系列),我买过几个(那时候价格全是80、100的,不像现在30还包邮),拆开看过,全是这种散热方式。

网友:
有个同款盒子,买之前也以为是阉割了TF卡槽准备自己加上去的,结果有卡槽。就是此款原版破解固件是最近放出来的,去年没有基于原版的破解固件,也懒得研究原版破解,就刷的通用版,指示灯 MAC地址混乱,现在想刷回原版刷不回去了,因为都是原版卡刷包没有原版线刷包,尝试强制刷进去了,不完整,有空尝试下楼主备份的固件如果能刷回原版就太好了。另外楼主这个镜像我也用了同款,不错,主题自己改了下。

网友E:
Q5 的dtb.img 文件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Q5 的dtb.img 文件有没有

Q5机顶盒(S905M芯片)的dtb文件不用找。几乎所有的游戏镜像默认带的dtb文件都是这个。

网友F:
大神,我是个小白,请问如何才能刷潜龙需要在ttl下输入。。怎么进ttl ,买那个线吗,不好意思纯小白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我是个小白,请问如何才能刷潜龙需要在ttl下输入。。怎么进ttl ,买那个线吗,不好意思纯小白有教程 ...

因为本板块是拆机板块,所以我重点说拆机,顺便把盒子的配置、特性(比如这个能刷成游戏盒)、注意事项等也介绍了一下。而关于备份、破解、刷机这些,和拆机关系不大的,我基本都是简略的一带而过,主要是怕坏了论坛规矩嘛。
你要是对破解、刷机这些感兴趣,就到znds、hdpfans这些论坛去看看,有教程,新手也能看得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本板块是拆机板块,所以我重点说拆机,顺便把盒子的配置、特性(比如这个能刷成游戏盒)、注意事项等也 ...

谢谢大佬,现在研究到putty,能跑码,但是跑码完之后无法输入任何指令代码 不知道啥愿意

网友:
我创维E900买了两年了,只破解了桌面系统,进入了安卓,装了HDP看直播,泰捷视频点动画片。

网友:
我当初买的时候是120块,也是在论坛买的,带遥控器,破解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