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怎么把aoc的显示器电源从220v供电改成低压供电

楼主(2019-07-08):
有一个不用的aoc显示器,想把电源从220v的改成9v或者12v的电源供电,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图片不清楚啊,那个绿色的小板上写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清楚啊,那个绿色的小板上写的是什么?

绿色的小板是驱动板

网友:
首先测量电源板输出端的电压,一般有5V、12V和背光驱动等,然后用多个转换模块,分别提供所需的电压,同时,电源转换模块的输出电流应大于显示器各路供电的电流

网友:
尽量别改。
改的话显示器外面拖电源尾巴,内部仍然要DC-DC转换电压,结构与之前差别不大。
看你这个电源板上貌似没有集成背光驱动,有些背光驱动集成一体的电源板改起来更麻烦。

网友:
小绿板上写着呢,你自己看。

网友:
把驱动板跟电源板一起换吧,这样简单点
改电源板的话要知道电源12v公共点,断开前面的供电,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
12的可以改220,但220的不好改12,电源里包含了部分背光灯的组件

网友:
1、首先你需要准备一个12V降压5V的模块,用于主板供电
2、你要准备一个高压条,用于液晶灯管照明
3、12V输入直供高压条,降压5V输入供液晶主板
4、主板上面找一个开机后才有的5V电压控制高压条启动
如果有点点电子基础改造很简单

网友:
看黄色板子的输出电压,几个dcdc转一下就行了,以前改过机顶盒,几个3r33搞定,你这个电流大一点,显示器一般20多W到30W的样子

网友:
看一下从电源板出来的6跟白色线,都是什么电压(板上有标识),一般是12V、5V等,准备一个12V的电池,再准备几个DC-DC模块,按照相应电压接入即可。

网友:
如果准备用大电池带动,就改。否则意义不大

网友:
很多显示器都是外接12V供电的,你这个要用转换模块+5,+12模块,马宝里有很多,几块钱一个。简单点改一下,这样只是没有待机功能。

楼主:
谢谢上面所有人的回答~

网友:
低压升压300V直流就好了,简单易用

网友:
我改过,很简单。。先测灯供电,led一般12v,lcd一般20v
断开原板供电和5v供电,换供电+2596或3r33转5v就行。

网友:
你的那个液晶屏幕应该是15.6寸,屏幕背光灯电压正常在17V左右,用一个小升压板把12V电压升到17V给屏幕供电,用LM7805电压转换器把12V电压转换成5V给主板供电。一定记得电压不要接反了!

网友(2020-11-29):
吧灯条换了,用5V的恒流灯排列,电源就可以用5V了。LVDS屏的电压一般是5V.驱动板也是5V,解决灯板问题,改用5V的灯条就可以了,或者拆屏改原来的串为并

网友:
我驱动板都改过  原来AOC的22寸只有VGA改了个鱼机的屏幕驱动板上去 于是就有了VGA+DVI    可以接上HDMI了

你上个清晰的接口图   要是背光是单独的或者是来自驱动板就好改   要是直接电源板出来就麻烦一些

网友:
找出12v通过7805供5v,估摸着画了个示意图未必正确供参考,需要你自己进一步观察思考加以验证,如果你看不懂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