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改装,菲利普700c双碟刹 自行车改装电动助力车 多图!!

楼主(2019-07-08):
老爷子原来的自行车是 菲利普700c双碟刹铝合金车架蝴蝶把公路车24速旅行车 YT7001,购买2014年年初购买的,至今5年多了,期间更新过车胎、中轴、链条、后拨轮、导向轮等多个配件,保守点讲,老爷子骑着它去过很多地方,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几乎每天都40--50km的车程,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老爷子还是想出门的,就是骑行太热了。那天突然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我可以改装成电动助力模式,骑行时候,电力辅助,当然不愿意骑行或者骑行累了,可以改成纯电动的模式(因为我有48v的锂电池一组),于是便有了本帖。

说干就干,本着安全第一(驱动轮放在后轮),改造工作量不大的原则,在马云家多次搜索,各种聊,终于选定一家,一番准备,在父亲节前夕,收到了配件,开始了改装。

后轮选择已经编好并调试好的车圈,700c,原来商家的建议是飞轮还用之前旧的,结果旧的说什么也拆不下来,找了好几个修车的,都没拆来了,好吧,再买一个飞轮好了。拆装后轮过程略。

试验好后轮的电机没问题后,出现新的问题,我的电池长了一些,三脚架部位放不下,老爷子不愿意放在后座上,我想了想,那就放弃我的电源,重新购买。这回买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就是有点沉,不过三脚架部位放不下,倒是可以放进车筐了,干脆把车筐也换成新的吧。

安好了车筐,开始简单的布线,控制器先放进小包包里面,三脚架上。各种部件安装,

安装完成后发现控制器预留的线太长,经过比对,把控制器移植到车筐外侧。

所有过程如下图。

楼主:
改装初步完成图及成品图

楼主:
总结,改装工作要做好各种准备,然后再下手,由于我原计划的电池,安装方案变动,导致电池位置变动,增加前筐及新电池的采购,导致工期延长,不过慢工出细活,老爷子对本次改装结果非常的满意,还算成功。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每天30-40公里,对屁股是极大考验。建议再配一套 电动车鞍座+鞍座立管,方便更换鞍座

网友:
夏天晚上在树荫下骑电动车还是很舒服的。

这种感觉 我们扬州的朱自清先生写过的,我学过的课文里好像有一段,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30-40公里,对屁股是极大考验。建议再配一套 电动车鞍座+鞍座立管,方便更换鞍座 ...

电动车鞍座+鞍座立管,好主意,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鞍座+鞍座立管,好主意,谢谢你了。

不要谢,经验之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网友B:
坐人后前后配重比50:50,堪称完美。就是电池绝缘有待改进,否则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人后前后配重比50:50,堪称完美。就是电池绝缘有待改进,否则危险

谢谢提醒,回头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本身就是电工。

网友C:
车筐位置放重物?
安全吗?
胳膊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筐位置放重物?
安全吗?
胳膊不累?

只有一个锂电池,安全性可以,骑行灰常灰常好。如果你也在石家庄市,可以过来试骑。

网友D(2020-11-14):
好在没有像北京长安街那样禁电,我的是因为限电和上牌问题,先弄了全避震人力自行车,电动套件加上估计无法上牌暂时放弃。楼主的只是比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少了后减振器,前减震器车筐放电池的话,最好更换更大磅数弹簧避免打底。摩拜共享单车有些前车筐焊接在车架子头管设计不错,车把转向时车筐不动结构适合楼主放电池组。700C公路轮胎气压好像比山地高需要注意下,预算够的话尽量用折叠胎,万一漏气徒手扒胎方便,有利于补内胎,路感比钢丝胎好阻力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在没有像北京长安街那样禁电,我的是因为限电和上牌问题,先弄了全避震人力自行车,电动套件加上估计无法 ...

谢谢,老爷子喜欢骑行,车是他的,我回头问问人家要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爷子喜欢骑行,车是他的,我回头问问人家要不?

原来自行车不是楼主本人,不用问了。各地方限电正测不同,北京那也有不少老人三轮四轮代步车,好像是年纪大老人劝说换条路,下次不要走之前大路以免影响交通,年纪轻一般是阀的较重和扣车,四环以外小点的路都有三轮车加摩托发动机拉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自行车不是楼主本人,不用问了。各地方限电正测不同,北京那也有不少老人三轮四轮代步车,好像是年纪 ...

嗯 我们石家庄不限,目前有些人骑行不遵守信号灯,隐患很大,但我们老爷子骑行还是很规矩的。

网友(2021-01-13):
高级,这是我儿时的梦想,自行车改电动车

网友E:
问下这车纯人力不助力时电机有磁阻吗?也就是骑着阻力大吗??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E:
问下这车纯人力不助力时电机有磁阻吗?也就是骑着阻力大吗??

这种电机带超越离合器的,没有磁阻。相当于里面有个飞轮吧。缺点是不能装电子刹车。

网友(2021-08-29):
用的哪家的改装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这车纯人力不助力时电机有磁阻吗?也就是骑着阻力大吗??

与 平时几乎无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