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块钱买了2.7公斤电源,3个大的,一堆小的。

楼主(2019-07-08):
大的都是好的,小的没试,应该好得多。其中一个明伟不知道真假。微调电阻是多圈电位器的这个,竟然可以从0v调到14.7v,这就不叫“微调电阻”了吧
1楼是可调的,输出电容是25V的,还有继续改的空间啊!
2楼是辣鸡的,风扇没有温控,直通输出,调节输出电压,风扇转速也变。
3楼是明伟,不知真假,输出端这么多电容,应该输出的波纹还好吧。想用在车机功放上面。

楼主:
哎呀我去,那个垃圾的我都没拍照,这楼空了

楼主:
明伟,不知真假。

网友A:
最后的明纬是真货  用得着就划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明纬是真货  用得着就划得来

不知道输出波纹怎么样,我想用在车机上面,车机当成家用功放。

网友:
看那高频变压器 共模电感 k字防爆电容 立隆高压电容 要是作假都亏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输出波纹怎么样,我想用在车机上面,车机当成家用功放。

用料那么豪华,纹波就不用担心了,给车机用将电压调到14V左右,指示灯旁边那个白色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