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图解电喷节气门体上的ALPS组合传感器,顺便查找TPS电压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19-07-08):
上次发了电喷节气门体,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807
这个组合传感器是该节气门体上带的,鬼子ALPS(阿尔卑斯)生产,带TPS(节气门开度)、进气压力和进气温度传感器,俗称三合一传感器
------------------------------------

背景知识:
电喷——发动机燃油电子喷射,更好适应发动机运行环境及负荷变化
TPS——节气门开度传感器,主要用来反馈负荷目标。这个老的一般用接触式(电位器原理),新的基本都是非接触式的了(磁感应式:霍尔、AMR,电感式)
进气压力传感器——大气绝对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吸入空气压力,主要用于发动机冲程判断,当然也检测环境气压来补偿进气量
进气温度传感器——偶看到的都是用NTC电阻,用来检测空气温度,补偿进气量

传感器工作示意:

以上三种信号都传至ECU,用于电喷的点火角度、燃油喷射量及喷射相位计算

-----------------------------------

这次把组合传感器解剖开给大家看
外观

三种传感器分布

TPS与节流轴扁方接口

正面为灌胶面,聚氨酯类的软胶

抠胶(这里省略432个字),里面掏干净就是这样
三种传感器元件对应位置

气压传感器细节,应该是ALPS定制的

切外壳,取PCB(这里再次省略234个字)

异形的双面玻纤板

除了这5个件,板子就是仨传感器连接插头用的

主体部分

继续拆
取下气压传感器和TPS盖板

先看气压传感器
好大的个头

好小的芯片,整个覆盖凝胶
PS:这是偶见到最小的气压裸芯片了

背面,看封装方式更类似SIP的

壳子对应位置
看痕迹,传感器应该是粘接的

盖板
中心锥与内部配合

看盖子和壳子痕迹,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

楼下继续拆TPS主体:

楼主:
TPS主体,PCB很明显

撬出板子,电阻和电刷分离

结构如下,和常见的电位器板子类似

侧面看

针脚是可以分离的,依靠弹片互联

弹片细节
从变色看,怀疑有水汽进入

印刷电阻体详解

话说电阻体的寿命是个薄弱环节,因素很多,本身的耐磨性、抗腐蚀、电刷的耐磨性及压力等都有关联
所以接触式很不好做,据偶所知国内就做不好

另一侧结构详解

取出转子
注意下垫的垫圈

先看转子
侧面

底面

顶面

电刷详解
明显电刷材质和基板不同,应该是成本原因

取出垫圈

这是波浪垫圈

用来提供压力,使转子与白色盖板的三角锥贴合
提供电刷外压力,避免转子运输过程转动(同时也改善转子与外壳的摩擦)

这个传感器的TPS部分电压偶尔不太稳
前面看电位器板子插针就有变色痕迹,解剖到这里,又发现异常了

放大看,针脚发白
应该是进水电腐蚀了,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

最后全家福

ALPS的电位器很出名的,这种传感器应该也是用了其最好的技术
但固有结构及接触的原因,其寿命确实没法和非接触式TPS相比

以上就是APLS传感器的详细拆解,非接触式的后续继续拆给大家看,欢迎继续关注!
欢迎围观、指点,谢谢先!

图解日本三国的电喷三合一传感器,非接触式TPS有点玄妙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088

京滨生产的电喷摩托车用节气门三合一传感器拆机图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040

网友A:
沙发。。。ALPS祖传电位器。。。

气压传感不晓得是不是MEMS,直接裸片粘上去也是硬核。

网友B:
高级货,学习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ALPS祖传电位器。。。

气压传感不晓得是不是MEMS,直接裸片粘上去也是硬核。 ...

是的,绝不换方案,祖传手艺不合适也要改改继续用

网友C:
背面是密封的 ,进水也只能从转轴部分进去那里可是进气道,这都进水了还是挺神奇的

网友D:
电位器用久了确实不行

网友:
ALPS电位器还是挺有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货,学习了哈哈

鬼子货,确实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鬼子货,确实不便宜

恭喜加精哈哈

网友E:
没看明白电刷如何与 碳膜电阻接触.....  元首还什么高级货快拿出来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是密封的 ,进水也只能从转轴部分进去那里可是进气道,这都进水了还是挺神奇的 ...

确实奇怪,偶咨询过,据说节流轴那里虽然有密封圈但还是可能进水汽的。不过按理说不会严重成这样,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用久了确实不行

但是电位器的精准是非接触没法比的,当你挂坡状态,前边有15公分撞墙,电阻的就敢踩一脚挪一步,霍尔的绝对不敢,那一脚不是没用就是大了撞墙。

我开过霍尔的车,停在踩油门靠墙的位置,只能一次停好不能说差10公分我挪一步,绝对不能试,真没谱。下坡还能溜车走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奇怪,偶咨询过,据说节流轴那里虽然有密封圈但还是可能进水汽的。不过按理说不会严重成这样,搞不懂 ...

会不会是清洗剂进去了。   清洗节气门有时候方法不当,清洗剂轴向进入到内部导致的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电刷如何与 碳膜电阻接触.....  元首还什么高级货快拿出来开开眼界 ...

就是靠波纹垫圈,和外壳压在上面的,和可调电位器一样的结构。

网友:
恭喜精华,就是这个气压传感器长得奇怪

网友:
很详细的拆解,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用久了确实不行

ALPS的电位器质量好,但也架不住摩托车的应用环境

网友:
恭喜元首又被骚版射了一炮。。。。。。

网友:
"国内就做不好" 现在全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