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能教教怎么使用电动螺丝刀吗

楼主(2019-07-08):
看视频人家使用电动螺丝刀轻轻松松,但是等自己上手就不是这么回事,老是打滑把螺丝的头子打坏!!

网友:
你扭矩没有调好啊~~~~~或者说你的电批本来就不是很好那种

网友:
这是非常复杂的一项工程,比泡妞还复杂,需要在数码之家潜水学习1年才能掌握精髓

网友:
批头型号很重要,再就是螺丝质量!

网友A:
档位要选好 还有 电钻要好点 39包邮的那些 档位不明显 不会自停或是空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档位要选好 还有 电钻要好点 39包邮的那些 档位不明显 不会自停或是空转

从来都没用过档位 靠感觉,快到位松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来都没用过档位 靠感觉,快到位松开关

靠感觉不靠谱 还是档位好点 要是要求高点 还是上电批 可惜现在洋二电批被炒的价格太高

网友:
这个也还用教?那你去看看有没有电动螺丝刀使用培训班,便宜的话去报个名

网友:
说句得罪人的话,如果楼主用的不是特别烂的机子,那就是动手能力实在不行,建议多用多坏一些螺丝就会有改善的

楼主:
看来各位坛友和我螺丝刀一样不靠谱啊

网友:
把扭矩调到最小试试,不行就在加点

网友:
这类技能应该是到手就会啊,就像修炼玉女心经一样

网友:
实践出真知。对扭力大小没把握的话,先调小点,拧不动再逐渐加大,直到合适为止

网友:
隔壁论坛也有个相似的帖子,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39元的电动螺丝刀根本就是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感觉不靠谱 还是档位好点 要是要求高点 还是上电批 可惜现在洋二电批被炒的价格太高 ...

精密点的才需要注意扭力,精密的用力矩扳手,上小螺丝用台式电批

网友:
不是扭矩不调好,就是工具不行

楼主:
看来是扭矩不调好,要不就是披头不行

网友:
不是扭矩档位没调好,关键是按压开关的力度和幅度没控制好!

我用充电钻,大拇指和食指放在切换正反转开关下方,方便切换正反转,中指控制开关,稍加压力顶住螺丝,像拧自攻螺丝,先按一点开关,自攻螺丝钻进木头后,缓缓加大幅度,不能一下按到底,除非拧很长的自攻螺丝,开关有按到底,其它很少开关有按到底的,差不多拧紧了,就松开关,带自停的充电钻就不易打滑螺丝了。

要说拧螺丝,用冲击批更易控制,冲击时转速低。不要说冲击批扭力大会打滑螺丝,像我用得伟DCF887安装家具,拧小自攻螺丝,还没触发冲击就拧紧了,开关一松就停转了,极少打滑螺丝,拧长自攻螺丝,触发冲击,拧紧时连续冲击但转速极低,工具只有用过才知道。

说白了就像开车,不能一下子油门踩到底........

网友:
找个好的电动螺丝刀调到低档试一下感觉

网友:
把螺丝打烂说明电钻力量还可以,是批头和螺丝不太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