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磊科NW788拆机细节并改NR285G千兆有线路由器顺便改善散热

楼主(2019-07-08):
网上有不少网友拆磊科NW788,但有详细细节的不多,今天折了一个8成新NW788,主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各芯片及相关走线等细节,顺便改成NR285G及加个散热片。本来打算把晶振也改了的,无耐深圳天气太热,懒得改,以后有时间再改吧。

楼主:
改NR285G,要使用1606E的带加密的闪存,原NW788原来2M的闪存也是带加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NR285G,要使用1606E的带加密的闪存,原NW788原来2M的闪存也是带加密的。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A:
刷完就没有无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就没有无线了

能改NR285G是NW788最大的优点。即然改285谁还在乎有没有无线,我上面改的时候天线直接拿钳子剪掉了,虽然很新没有什么用,丢了。

网友:
真的不错!我家出租房就是用这个改的

网友B:
这机器除了外壳不行(毕竟电信定制机)其他都还不错  5口千兆  刷成285G 赚翻

网友(2019-10-30):
这个不错,用什么拍的?好清晰。
另外改285G除了QOS外还有啥新鲜的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除了外壳不行(毕竟电信定制机)其他都还不错  5口千兆  刷成285G 赚翻 ...

刷成285G有什么好?

网友:
我用得现在就是这个,刷完网口顺序反的,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D:
不是华硕梅林,老毛子改,这些路由器无视

网友:
想到了已经吃灰很久的 AU 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华硕梅林,老毛子改,这些路由器无视

磊科的ECOS系统是这些千元级别的路由里面唯一一个能跑满带宽的路由系统。你的华硕也跑不满。

网友:
我单位就是用285G,很稳定,带机300妥妥的

网友(2020-01-28):
学习了!谢谢楼主,寻找改机方法中

网友E:
问一下楼主,状散热片时,那个瓶子倒扣着是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状散热片时,那个瓶子倒扣着是干什么呢?

压着散热片,涂好导热胶后散热片真接放在上面一个是粘不牢,一个是散热片离芯片在远散热效果差。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C:
刷成285G有什么好?

插上电就不用管了,相当稳定

网友:
日本电信那个水晶路由不是也可以刷285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