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鲁通卡 当下很火的ETC开拆

楼主(2019-07-08):
ETC是当下极力推广的东西,下面我们拆开看看

这是正面照,应该是建行办理的

这是背面照,有太阳能电池,接触开关

这是接口,特殊的。不是常见的。

拆开2个螺丝,内部结构

继续拆1个螺丝,左边的电路板不知道什么作用

芯片特写,不是很清楚。m430f5376

电池也是少见的。大家评价一下。

网友:
左边的应该是太阳能

网友A:
俩不可充电锂电池电表同款

网友:
左边是太阳能板,EVE亿纬锂能电池很不错的,EVE ER14250锂电池3.6V容量1200mAh一次性锂电池

楼主:
电池可以怎么利用一下?

网友B:
两个电池都不能充电,为啥都安两个电池?

网友:
锂亚硫酰氯电池,不可充电

网友:
那电池的作用是?

网友:
一个电池是一次性锂电池,一个是类似于超级电容的充电电池,用来提供瞬时电流

网友:
这种电池充电会BONG

网友C:
现在这东西比较火,银行都在推荐。

网友:
这几天申请了一个,粤通卡

网友D:
那个接口应该是miniusb的一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可以怎么利用一下?

白紫红黑的小电池可以充电,白红黑的大电池底下有个DO NOT是不可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不可充电锂电池电表同款

SPC1520是可以充电的,注意电流即可,要求限流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紫红黑的小电池可以充电,白红黑的大电池底下有个DO NOT是不可充电。

是的,小一些的那个是SPC1520超级电容。      可以充电,用于太阳能电池板和应用扩流。

这样做可以减少14250的放电,同时对14250的最低放电电流也可以宽松许多。

白话一点说就是冲水马桶,进水太小三分钟冲一次都不够,在前端加一个蓄水池,24小时进水,水池满了,每分钟冲一次可以冲五次。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接口应该是miniusb的一种

进口处应该有自毁的,插入插头供电的话,主机自毁保护一次性锂电池不会爆炸。

这种14250和1520是并联的没有保护,接口进来直接给14250充电非常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东西比较火,银行都在推荐。

因为还没公布禁止押金,可以大量吸钱。   一个押金600你想多少钱。

如果是信用卡的,没有押金但是办卡量上去了也不愧。

交通部正在起草将所有储值卡改为信用卡,先通行后付费。  避免地域充值尴尬,地域标签各自为战原计划的互通充值已成泡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都不能充电,为啥都安两个电池?

小一些的是可以充电的。

这个设计是14250静态持续放电电流不足以支持交易,用1520做蓄水池,14250持续放电给1520充电,如果太阳能电池板和14250同时个诶1520充电满电后,14250的寿命有望增长。

网友(2019-08-12):
正好我手里也有一个这个设备,看过后就放弃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