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如何同时连接两个无线网络

楼主(2019-07-08):
两个无线网卡,一个链接路由器上网,一个链接一个共享服务器。IP已经设置不在一个网段,一个192 一个172    WIN7怎么都不能同时连接,链接外网就把内网挤掉了,链接内网又挤掉外网。  反正右下角网络连接只能连一个无线网络
工作用的,求问怎么解决

补充,用K2扩展共享服务器的信号再用网线接电脑,PING不到服务器

网友:
恐怕这样行不通,得用Vlan交换机,设定复杂的规则实现内外隔离

网友:
手动设置客户端路由表,访问相应的网段走对应的网卡

网友:
不设置是不行的!比如单网卡同时访问内外网:
内网:IP地址192.168.1.xxx   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外网:IP地址192.168.10.xxx  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0.1
首先把外网的IP、掩码、网关、DNS全部手动填好。
紧接着,点击“高级”,然后在“IP地址”下边点添加,输入内网的IP、掩码(Win7不用设置网关)。
接下来就还要给电脑添加静态路由:
1、在“开始”——“运行”里输入cmd打开命令提示符。
2、在命令提示符里输入:route add 192.168.0.0 mask 255.255.255.0 192.168.1.1
这条命令的作用是把所有访问内网192.168.xxx.xxx的请求转发给内网网关192.168.1.1。如果内网还有其它网段的话就照上面的格式依次添加即可。

双网卡同时访问内外网就更简单了:
外网网卡设置自动获取IP,内网网卡指定IP、掩码即可,网关和DNS不要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