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不锈钢丝瓜刨手柄

楼主(2019-07-08):
木头柄的,用了一段时间。直接扑街了。。。。。。。。。。

找一个铜嘴

用螺丝固定。

铆住

找一节不锈钢管,铆上去。搞定。

用起来,还蛮顺手的哦。

网友A:
又是废土风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废土风格的

当然了。有机会,我会做个红木手柄的。

网友:
铜的成本不低啊

楼主:
都是捡来的。

网友:
手柄好像有点长

楼主:
长点更顺手!这个管子太薄了,怕割手

网友B:
能用就好,你家的东西越个性别人容易记住你

网友C:
淘宝上那种陶瓷刀片的比较好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好,你家的东西越个性别人容易记住你

白老师。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那种陶瓷刀片的比较好刨

都用过。还是这种顺手。

网友D:
感觉手柄细了点,不太好抓,套个大柄如何?

网友E:
谢谢分享,
用过最好的刨子是某家19.9¥一只的,比陶瓷的还好用哈哈。

等牙膏

网友:
不锈钢直接做瓜刨也很好用,特别是削苹果的时候掏洞里面的皮,转一下就行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手柄后面设计的能挂更理想

网友:
那两颗螺丝能固定稳么?

网友:
做的不错,我也改了一个,是用复印机废鼓改的

网友:
最好用的是刀口锯齿状的,绝对超过你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手柄细了点,不太好抓,套个大柄如何?

大柄也有。

只是不好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用过最好的刨子是某家19.9¥一只的,比陶瓷的还好用哈哈。

还是这种最原始的好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