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关于功放IC的问题:TDA7296与TDA7296A

楼主(2019-07-08):
  是我看错了,我这块板上的是TDA7269A,11脚的功放IC,终于找到了可以直接替换的了,用TDA7265看来可以直接替换,见12楼。(2018.07.09)

  今天碰到一块用TDA7296A功放IC的电路板,经检查是功放IC坏了,找到了一块TDA7296,想换上去,但仔细一看傻了,一只是11脚的,一只是15脚的,根本不是一路的,咋换?
  你说就多一个后缀A,咋就区别这么大呢?
  区别大就大呗,能找到资料有替换的就行,可是问题又来了,更让我糊涂了。
  这个是网上找的TDA7296A的资料:

  这个与我这块板子上的一样。

  再看这个:TDA7296的资料

   两个确实不一样,管脚数不一样排列也不一样,而且同是ST的产品。
  到这里问题还没有结束,更大的疑问还在后头。

  继续在网上找,还找到了这个,这个资料还比较多,很容易找到:

  这个也是TDA7296A的厂家数据手册,却是15脚的,与上面那个TDA7296的一样。

  我的万能的数码之家,
  我的神一般存在的坛友,
  你说我该怎么理解?怎么办?

  清楚了:3楼的坛友一眼就看出问题了,第一个是TDA7269A,就是96与69的区别,96是15脚的,69是11脚的。我怎么就这个不能分辨呢?

网友A:
ou偶也看的迷糊了。。。。。

网友B:
第一个不是7269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不是7269么

还是你眼亮,可能区别就在这儿了

网友C:
TDA7296A和TDA7296唯一不一样的是多了个CD脚也就是5号脚 你换的是TDA7296 就没这个CD脚TDA7296A好像还需要一个+5V供电,按道理说应该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网友D:
tda7269;tda7296 两个都玩过  不是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A7296A和TDA7296唯一不一样的是多了个CD脚也就是5号脚 你换的是TDA7296 就没这个CD脚TDA7296A好像还需要 ...

3楼看出来了,是TDA7296与TDA7269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tda7269;tda7296 两个都玩过  不是一个芯片

  我这个坏了的是TDA7269A。
  再找了下资料,有这些可替换的型号,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偶也看的迷糊了。。。。。

3楼看出来了,是TDA7296与TDA7269的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坏了的是TDA7269A。
  再找了下资料,有这些可替换的型号,也不知道对不对:
...

这个资料也是乱套了,不可能正常替换的,管脚数都不一样,有5脚的、10脚的、11脚的、12脚的,还有20脚的,怎么可能代换TDA7269呢

楼主:
找遍资料,TDA7269A没有可直接替换的元件,只有TDA7269可代换,但TDA7269的功率要小些,只有10+10W,而TDA7269A的功率是14+14W。要修理TDA7269A的功放只有改装一条路。

楼主:
  今天又上网找,终于找到到一个看来可以替换TDA7296A的,就是这个:TDA7265,管脚数、排列功能都一样,功率是25+25W

网友:
哈哈,这个69和96确实不仔细看,还是比较容易迷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