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子负载250瓦升级更新版,有惊喜带给大家哦

楼主(2019-07-08):
大家好,带着我的电子负载又回来啦,哈哈。数码之家真是个好地方,可以随意折腾分享,一条回复,一句赞美,成就感爆棚,虚荣心能得到极大满足 ,更让我有幸在论坛上结识了不少爱折腾的朋友们,也感谢论坛朋友给我提了不少建议,在此一并感谢!下面正式切入主题。

原来在论坛上展示过我折腾的50瓦电子负载,后来又折腾了90瓦和250瓦两款电子负载。发现多数人偏向于折腾250瓦这款大功率的负载。这次把原来250瓦的这款电子负载做升级,主要改良些细小问题,让实用性更强。1.增加了电池截止放电电压设置;2.消灭掉底电流问题;3.把基准电压芯片升级;4.把表头换成多功能表头,支持功率和容量显示;5.把调电流的电位器升级。现在我就在此一一道来,分享给大家吧。

原理图部分全部分享给大家,这些原本也是参考网络上一些前辈分享的经验,自己做了少量修改和调整,只有自己动手做过,调试过才知道问题所在。一些参数,只要稍做修改,就能满足多种需求。
分享原理图下载: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TL431这颗芯片一致性差,标称值是2.495V,实测有2.45V的。TL431这颗芯片市场相对来讲比较泛滥,价格高低不齐,原装TI的TL431也是误差很大,价格还不便宜。参考电压很重要,所以我做了兼容设计,参考源兼容了3025,精度比TL431高很多,不过价格也是几倍的翻。下面这张图就是原来90瓦的图纸,250瓦是6颗N-MOS管组成的。

下面这张图是用来设置放电截止电压的。原理简单,通过一颗LM393比较器来设置比较电压。现在设计五组常用的截止电压:1.2V/2.5V/3.0V/10.5V/42V。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参数可以满足多种截止电压。原来也有做一个锂电池供电的电压电流表头,当初检测锂电池电量低就是用这个电路,再搬到电子负载上,挺方便挺实用的。

这是PCB设计的Gerber图
底层图,通过图片可以看走线和布局,对输入的正负极铜皮是非常宽。

顶层图,大电流设计对铜皮走线要求特别高,这点特别重要。

上次做的机器都是我手工焊接的,数量多了,焊得人难受。这次外发加工SMT焊接,50台花了1200元贴片费,费用不便宜。原本是打算找嘉立创贴的,所有文件资料都弄好,给到嘉立创,遇到两个问题:1.好多物料不全,而且好多电阻都是扩展料,一颗扩展料要收费20元,这个我也忍了。2.居然只能贴一面。如果两面贴还贴不了,这以前不知道,但是他们广告很优秀。嘉立创贴片费用也贵得很。还有,原本设计有些地方有露铜,钢网要开槽,需要加锡增加铜皮厚度,嘉立创也做不了。后来只能找外面的资源贴片了。

这次把PCB板的颜色改成哑黑色,比绿色的要漂亮些。
贴片效果,底层图片,比我自己手工焊接漂亮多了。哈哈。把取样电阻换了更温漂更低的电阻。

正面就是一颗LED灯,放电或者接负载指示灯。截止放电LED灯闪或者灭,放电过程LED常亮。开始不知道嘉立创只能贴一面,报价就是顶层这面,含LED灯+贴片费,一块3块多,就一个零件,板子费用不包含,真不是一般的贵啊。

把散热片加工好,来个特写。

散热片下面是用铜柱顶起来的,散热片跟板子有一些间距。

装好散热片和50A分流器的效果图片

把功率MOS管上粘了散热硅胶,以及表头接好线。
MOS管上粘散热硅胶的作用比较重要,防止长时间高温,螺丝松动,保证功率管和散热片贴紧,把热快速传到散热片上用风扇吹散。
表头接线也比较简单,电流取样线直接接在分流器上,黄色线用来测电压,接在"V"焊盘上。“+,-”焊盘接表头供电正负极OK。

底部把风扇接上,风扇规格:风扇120*25MM,DC12V直流,滚珠式风扇。

正面效果,上下盖一块亚克力板做保护,这是我的风格,正面含表头,调电流电位器,负载开关,设置放电电压。
这次把左边的接口做调整,参考明伟电源接线柱的概念。4个大接线柱,可以确保输入电流足够大。还可以扩展接头。

底部也是用到一块亚克力板做安全保护。

现在下面开始给大家展示实测内容
5.08V/42.67A/216.7W。原本是5V/42A电源,电动车锂电池放电是不是很好的选择呢?现在有的锂电池一颗就30-50A以上。

实测11.87V/20.97A/248.9W,原本是12V/21A电源。这组电压可以给12V铅酸电池放电。12V铅酸电池最高电压14V,最低电压10.5V。

增加了一个这样的可调电源,0-80V可调,最大电流8A,价格不到200块,不贵。但是精度不够高,电流比较不准,低电压1V以内也不太准。
毕竟一分钱一份货,不能有太高要求,我可以用电压表和电流表监控。不过对我测试方便了不少。

实测80.31V/3.12A/250.5W,这组电压,给高压电池组放电挺不错的。72V电池组充饱电压会到84V。

实测70.24V/3.61A/253.5W,这组电压,可以给60V电动车电池组放电。

实测60.02V/4.18A/250.8W,这组电压,可以给48V电动车电池组放电。现在新国标,要求电动车电压不能超过48V,这个放电很实用。

实测48.07V/5.28A/253.8W,

增加的扩展头,支持4个接口,USBA母,DC5521,DC3513,MircoUSB头。
实测手机充电器电压电流。这次改这种多圈电位器,调电流手感还是很好,但是成本也增加不少。

用扩展头,实测47.31V/3.22A/152.3瓦。

针对电池放电设计的,表格的1-5组电压跟右边的1-5个排针对应设置放电电压的。用跳线帽设置电压。
一,1.2V截止电压主要针对1.5V可充电电池设计的,比如7号和5号USB充电电池设计的;
二,2.5V截止电压主要针对磷铁锂电池设计的;充电宝,带保护板电池可以设置这个档位;
三,3.0V截止电压主要针3.7V锂电设计的,比喻聚合物锂电池,18650电池;
四,10.5V截止电压主要针对12V铅酸电池或者电动车锂电池组设计的;
五,42V截止电压主要针对48V电动车电池组设计的。

实测,跟FLUKE万用表对比表头电压精度。

实测,跟FLUKE钳表对比表头电流精度。

现在来讲坛友的福利以及活动:

1.有实际用途的坛友们买成品,全部一律8折优惠,220元,我淘宝上是卖278元,这福利是数码之家坛友专属;

2.需要折腾的坛友,我提供贴片好的PCB板给大家折腾,价格65元,包含运费,这项是数码之家论坛专属福利,淘宝店不卖套料和散料,所以买这项要私信我,我告诉你操作方法。

3.有些犹豫的坛友,不要着急,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月试用,一个月内,可以接受退货退款。这也是数码之家坛友专属福利。

另外这次还搞个活动,主要是鼓励大家动手改装,调试测评,实测体验,以回帖或者单独发帖的图片和文字为评选依据。

本次活动内容如下:

本次活动测赠送成品机一台;赠送贴片好的PCB板三台;

需要参加评选活动的坛友请跟贴报名,报名格式:我要参加活动 + ID。

最后大家投票,第一名赠送成品机一台,第二名到第四名PCB板(贴片好的半成品)各一台;

本次活动三个月,截止日期到2019年10月8号,如有疑问可以在帖子里面讨论。

网友A:
点赞了,有个250瓦老板本,这个就先不玩了

网友B:
PCBA件包含全部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赞了,有个250瓦老板本,这个就先不玩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A件包含全部元件吗?

是贴片部分的元件。已经机器贴片好的部分。比喻MOS管,散热器,风扇,表头这些件要自己买回来折腾。

网友C:
支持老板又发新货,高级的很,上次的50W很好用,帮顶~这个截至电压设置好评,简单高效,比单片机还靠谱。
有需要的坛友上啊!

网友D:
东西不错,就是感觉这散热片的散热压力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错,就是感觉这散热片的散热压力有点大

没问题,风扇尽量用稍暴力的。别太静音的就行

网友E:
放的淘宝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的淘宝链接看看

淘宝上搜产品名称:源创力250W直流电子负载电流功率测试仪电池放电仪电池容量检测仪  掌柜:依裴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错,就是感觉这散热片的散热压力有点大

250瓦连续测试一个星期老化,不会有问题,这个我自己反复试验过。

散热这块我也有做了研究,但是多少功率,多大散热面积,风力多大,没找到科学的计算方法。

但是我发现,风扇离散热片高矮温度又比较大的变化,风力大小也对温度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老板又发新货,高级的很,上次的50W很好用,帮顶~这个截至电压设置好评,简单高效,比单片机还靠谱。
...

多谢多谢

网友F:
功率管工作在开关模式的电子负载,好搞么?

网友G:
哈哈,电位器为什么缩在里面,怕碰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电位器为什么缩在里面,怕碰掉了吗

方便收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管工作在开关模式的电子负载,好搞么?

以前有看到别人讨论过开关模式,类似于开关电源那种形式。但是我还没理解透怎么搞。开关电源毕竟是把电转换为磁,在释放。搞成负载形式还值得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电位器为什么缩在里面,怕碰掉了吗

没搞过还无法体会,哈哈。电位器缩里面去三个作用:1.考虑外观好看,整体在一个平面;2.节约成本,电位器凸出来,包装盒要大很多。3.防止怕碰断手把,这个器件比较贵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搞过还无法体会,哈哈。电位器缩里面去三个作用:1.考虑外观好看,整体在一个平面;2.节约成本,电位器 ...

哈哈,是比较贵的电路做工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是比较贵的电路做工挺不错

谢谢赞赏

网友:
楼主,截止电压那个最后控制哪个地方去截止放电啊,上面图上没看到啊,en12v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