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8.9元撸的志高温湿度计换电池无法记忆

楼主(2019-07-08):
撸了下图的小玩意,数据还是比较准备,但只要一拿出电池设置的时间就无法记忆了。那是否能在电池的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当短暂的记忆电源来避免换电池时的数据置零?还是直接在电池的两端并联一颗1.5v的钮扣电池?

网友A:
并联个超级电容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个超级电容应该行

超级电容一节10几块钱呢

网友:
并个电容可行,但换电池要快。

网友:
参考笔记本电池换电芯的步骤。

话说真的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个超级电容应该行

这种?单个容量是2F的?串联后是4F 电压5.5v。但我用1.5V的电池充电电压最高到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单个容量是2F的?串联后是4F 电压5.5v。但我用1.5V的电池充电电压最高到1.5v?

这个是电池吧

楼主:
这是法拉电容!

网友:
看着像2032

网友B:
只要内部有空间,并联几个低压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应该就行了,比如1000uf*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内部有空间,并联几个低压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应该就行了,比如1000uf*5

要这么多吗?换电池时间不走过10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这么多吗?换电池时间不走过10s吧

举个栗子而已哈哈,土豪请随意

网友C:
这垃圾就别折腾,温度反应太慢。
扔冰箱冷冻区五分钟拿出来还有20几度,每24小时要差三秒。

网友:
没问题,咱几年前就是这样做的,16v5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垃圾就别折腾,温度反应太慢。
扔冰箱冷冻区五分钟拿出来还有20几度,每24小时要差三秒。 ...

温度变化挺灵敏啊,最后一位变化很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度变化挺灵敏啊,最后一位变化很快。

升得快,降得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得快,降得慢。

我用温度枪对比过,几乎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温度枪对比过,几乎一样

618也撸的同款,确实降温太慢。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可以自己校准,最好改造一下,温湿度传感器相应的位置开孔,这样反应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得快,降得慢。

早上放冰箱,降温似乎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