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可以超过核定功率运行吗

楼主(2019-07-08):
请教大家:家里准备装用12伏的开关电源驱动低压灯带,但发现灯带的功率都挺大的,一米要12瓦的,8米灯带要100瓦了,准备降功率运行,不知能否12伏50瓦的开关电源来驱动8米灯带降功率运行?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好电源会保护,品质差的估计寿命是问题,灯带在灯槽内,不行多放几组电源

网友:
你确定一米12W是测出来的还是写着12W?写的虚标的.如果用功率计测出来就准。
你可以用功率计测用50W那个电源带8米看看功率多少。短时间测试是可以的。
如果50多W就可以用,做好通风散热就可以了。
如果超多了 就麻烦了,容易烧。
一般合格的开关电源都有20%左右的设计余量的。

网友:
串万用表电流档测电流,根据电流X电压算功率看看一米多少W,标称功率跟实际不一样,一般都虚标的。

网友:
先不管它虚标不虚标,超功率炸鸡的概率很大,可以微调电压,比如11V,估计能带动8米

网友:
有限功率,看什么方案,有的降电流,有的打嗝保护

网友:
最好用大功率电源,LED灯带的电源一般都是150,60瓦的。

网友:
8米12V的灯带,最好还是选用比它的额定功率稍大一点的电源,如果把12V电压调低,灯带的亮度也降低了。也可用几个小功率电源把灯带分段供电。

网友:
这不就是超载吗?超载的结果就是不安全!

网友(2024-02-02):
这种开关电源都可以稍微调一点电压的,先把电压调低试试

网友:
好的电源,超功率会保护无输出,差的电源直接炸机。建议从安全角度不要超功率使用

网友:
我手头的400瓦48伏开关电源,调到67伏给自己的16串三元充电,开始的时候没挫那个限流的康铜丝,结果功率插座直接就是1.2千瓦起步,不过我把风扇改成变压器的辅助电源输出,负载越重转速越快。这样工作了几个小时屁事没有。

网友:
电源一般都会超功率保护吧,如果电源能最大电流恒功率输出,电源输出功率不够灯带的功率,只会导致灯带亮度不够。

网友:
降低电流估计可以带动,还能减少发热,延长LED寿命

网友:
小马拉大车,用不长,大马拉小车才长久。

网友:
为了安全最好还是按总功率多30%的量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