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建荣篇)

楼主(2019-07-08):
家里老人早先喜欢电视购物,估计信息被“分享”了,陆陆续续收到药商免费寄送的药物推广机。这款老年评书机外观设计得还不错,做工也还可以,但只有音量调节功能,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播放声音够大,播放时有指示灯指示。拆机后,简单测试了一下,没找到添加选曲等功能;但发现板子一隐藏开关,可实现播放音频初始化,重新从第一首音频文件开始播放。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这款老年评书机,做工还可以,但只有音量调节功能,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播放声音够大,播放时有指示灯指示。

使用的建荣MP3解码芯片,丝印BCGAM15.1,找不到相关资料,和建荣SOP16封装的AX1073B芯片管脚也有些相似;功放芯片8002B;充电部分二极管SS14降压,电阻2R2(2.2Ω)限流充电,多了个三极管2TY(S8550)控制,充电红灯,充满电可灭灯提示。相对只有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的充电电路,自放电减少了许多。

没找到添加选曲等功能的方法;但发现板子一隐藏开关SW2,可实现播放音频初始化,重新从第一首音频文件开始播放;即通过短接SW2开关两脚焊盘,使播放音频初始化,重新从第一首音频文件开始播放。

随机带的4G容量TF卡,支持常见MP3等格式的音频文件。

使用的标称500mAh锂电池。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音乐播放器恢复选曲功能附简单分析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

药商免费送的养生故事机改锂电池供电附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免费赠送的欧米伽-3专用评书机拆解

网友A:
都是骗老人钱财的,唉,等牙膏

网友B:
正常人这玩意听的多了也会被忽悠成智障,少碰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人这玩意听的多了也会被忽悠成智障,少碰为上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对于数码之家坛友来说,主要是用来拆机研究的,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骗老人钱财的,唉,等牙膏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尽管外观不同,都是相同的方案。
没有屏幕,sd卡容量不能太大,因为切歌要一下一下的按键。

网友C:
好像有一些是音频文件,和解码芯片等特殊加密,格式化存储卡后放音频无法正常播放,至少能有个存储卡,找点读卡器当小U盘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不错,还有几两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一些是音频文件,和解码芯片等特殊加密,格式化存储卡后放音频无法正常播放,至少能有个存储卡,找点 ...

有的药物推广机固件支持的是非常用的音频文件,记得有款千睿康专用评书机使用的smp格式文件,不支持MP3之类的常用音频文件,通用性有些差。这里发帖的目的主要是交流一下这种药物推广机更好的再利用方法。通用性差的,估计只有TF卡可以再利用一下。

网友:
这个都是免费送,撸几个改MP3还是不错的 。。。专业评书机

网友E:
这不叫评书机,应该叫洗脑机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不错,还有几两肉。。。。。

这是早期送的,现在送的做工没有这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叫评书机,应该叫洗脑机才对。

这东西拿到手后听过一些,大多是一些老歌曲、评书之类的音频穿插着一些健康讲座和药物介绍,没觉得有什么。老年人听了不知道会不会真被洗脑?手里的基本上都换成有声小说、音乐之类的了,家里老人也只是听了一阵子,大多都闲置了。这东西网上详细介绍的不多,发此贴的目的,主要是交流一下这种药物推广机更好的再利用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拿到手后听过一些,大多是一些老歌曲、评书之类的音频穿插着一些健康讲座和药物介绍,没觉得有什么 ...

商家就不是这个目的了,他的药啊啥的,多好多好,治这病,治那病,没它治不好的,老年人,听多了不就买了。

网友F:
我也有一个,原卡没了,普通的卡音乐放一半就停了,说是有加密,不知怎样能破解成一个MP3播放器?

网友:
俺的2个     卡上直接删除      复制  粘贴    歌曲    正常播放  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家就不是这个目的了,他的药啊啥的,多好多好,治这病,治那病,没它治不好的,老年人,听多了不就买了 ...

商家的想法是美好的,效果不一定是理想的。从2016年收到第一款药物推广机到2019年收到最后一款,前后做工差别还是很大的。早期的做工质量还不错,有的功能还挺全;后期的质量越来越差,功能越来越简单。说明洗脑效果不是很明显。老年人生活是比较单一的,尤其是孙子辈的已成人的。靠这个洗脑,远不如那种听课送小礼品推荐高价保健品的,那个是真洗脑、真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个,原卡没了,普通的卡音乐放一半就停了,说是有加密,不知怎样能破解成一个MP3播放器? ...

可以发个图看看,这东西种类比较多的。和插卡音箱结构相似,除了硬件,还要有相应固件支持。普通的卡音乐放一半就停了,说是有加密,这估计是固件加了识别限制,和拷入的音频文件格式和存放目录识别有关。记得以前有些山寨MP3、MP4是靠目录识别加密的。
这东西到手后,愿意的话可以先找个拷有普通音频文件的TF卡试一下,能正常使用再处理原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的想法是美好的,效果不一定是理想的。从2016年收到第一款药物推广机到2019年收到最后一款,前后做工 ...

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良莠不齐,真假难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药物推广机固件支持的是非常用的音频文件,记得有款千睿康专用评书机使用的smp格式文件,不支持MP3之 ...

能把卡里面的音频分享到百度网盘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