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爱国者U330的量产工具

楼主(2019-07-08):
最近才买的爱国者U330型号64G的U盘,没怎么用就不能识别了。

用chipgenius检测时,结果为: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go U3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aigo
 产品型号: U3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有人说用慧荣3269AB量产工具,之前没坏的时候能识别,现在坏了识别不了了。求万能的坛友帮助!

网友:
VID那的090C一般都是慧荣,后面PID2000量产时改掉了
短接闪存的数据脚可以重新认

楼主:
怎么短接呢?

网友(2019-12-04):
同求量产工具

楼主(2020-04-01):
求到了吗?

楼主:
拆开了,是SM3281L主控,看不颗粒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了,是SM3281L主控,看不颗粒数据

短接TSOP焊盘的29、30脚或者短接LED负极和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了,是SM3281L主控,看不颗粒数据

然后上芯片精灵看一下

网友:
有一部分优盘是无法量产的

网友:
试试这个,实在不行再改参数。

网友:
注意针脚别搞错了 我用这个方法救活了我的 金士顿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