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奥克斯PB系列破壁料理机-更换钢化玻璃搅拌杯体

楼主(2019-07-08):
跟朋友一起凑单买的奥克斯破壁料理机,原价一千多,常年搞活动799,套路真的很深。
用了一年多,频率不高,前两天拿出来用,不小心磕坏了玻璃杯。。。。。
问了一下客服,没有配件卖,联系售后网点,300¥报价,醉了。
很厚的钢化玻璃杯体,拆下来一堆配件,把玻璃渣子打包扔在小区可回收垃圾箱了。

黑色是底座部分,金属发热盘和搅拌刀片机构一体。

把手部分,橙色是硅胶套,隔热减震,把手内藏感应器,其实就是一个干簧管。

看了看二手搅拌棒整体大概是180¥左右,还好在某宝搜到有单买玻璃杯体的,89包邮到手。
到货了赶紧来安装一下。

新到手的杯体感觉还可以

套上硅胶套

合上把手,到这里发现是个坑,因为另一半把手带有传感器线,拖着线没法弄发热盘/

回到发热盘,先套上密封硅胶垫,缺口对其引线部分

从杯体里面套入,用镊子夹住,别再摔碎了

这片金属板是发热盘固定夹片,把三颗螺丝拧上就可以

拧上之后的效果,感觉有点奇怪

果然是,套上黑色底座发现搅拌轴不是很同心。。。。。

拆了重新安装,这是底座的加热耦合器连接和感应器触点连接

中间黄色接地,剩下两根是零火,两边的金属触点是感应器

玻璃与塑料底座之间也有硅胶密封圈隔热减震密封

3颗螺丝带有垫片固定底座

上好之后的效果,这次终于同心了

盖上杯盖

磁力感应器,检测杯盖正确

自适应耦合联轴器,凸起的是感应器触点

合上底座,耦合正常

恢复正常了

总算修好了

网友A:
这类产品出质保期,售后配件要价奇高,要么就是以停产为由没有配件。
有个美的料理机,不小心将密封垫卷到刀头里断了,售后拿出一堆密封垫居然没有一个原装的,最后挑了半天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吐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产品出质保期,售后配件要价奇高,要么就是以停产为由没有配件。
有个美的料理机,不小心将密封垫卷到 ...

惨~厂家巴不得你们都别修了直接换新款,但是厂家不知道的是如果旧款体验不好,谁还会买他们家新款呢,也许他们知道,反正宰你没商量

网友B:
用了破壁机,就再也不想用豆浆机了,破壁机不用过滤豆渣。

看这个做工,与其他杂牌300多元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破壁机,就再也不想用豆浆机了,破壁机不用过滤豆渣。

看这个做工,与其他杂牌300多元的差不多 ...

没错,确实不用滤渣渣,做工很一般,奥克斯果然是个寨厂

网友C:
貌似啥玩意只要是自己花钱走售后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啥玩意只要是自己花钱走售后都不合适~

过了保修期或者易耗品配件,只能等着挨宰,或者自己想办法

网友D:
破壁机配件真贵呀!
料理机偶用的九阳的,塑料杯,前天打了点花椒面和海椒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壁机配件真贵呀!
料理机偶用的九阳的,塑料杯,前天打了点花椒面和海椒面 ...

很厚实的钢化高硼玻璃,成本贵,哈哈,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E:
带加热的,可以打豆浆

网友F:
用不锈钢做,肯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不锈钢做,肯定便宜

应该是,不过市面上卖的都是厚玻璃的,可能比较稳重一些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加热的,可以打豆浆

没错,可以打豆浆,鱼汤之类需要加热的。以前很好奇加热器和玻璃杯体是如何做到密封连接的,这次正好拆开看到了,就是代价有点高。

网友G:
售后是什么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售后是什么都贵

谢谢捧场,哈哈,过保后尽量别找售后

网友H:
奥克斯就是个流氓企业,售后就是一群混儿混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奥克斯就是个流氓企业,售后就是一群混儿混儿

以前看他们家广告觉得还行,跟格力撕-B之后才发现各种不靠谱,狗咬狗哈哈

网友(2020-02-08):
有个老飞利浦料理机,也换个玻璃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