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连电脑风扇也造假了吗?淘宝上买不到好风扇了吗

楼主(2019-07-08):
去年在TB上买风扇,找来找去,找了一家买了2个。一个AVC,一个三洋。因为不了解全新原装价格多少,看到销售量大,且物品介绍页面上也没写旧的拆机的,页页上说说可选2--4线,就买各买一个4线的,三洋的20元、AVC的15元共35元包邮。收货后,看标签印刷倒还可以,风扇螺丝孔也没有上过螺丝的痕迹,没看出什么异常,2个风扇的连接线感觉不象原装的线,其中一个AVC风扇上电后不转,并且拨动扇叶有阻力。于是开拆,拆开后才发现大有乾坤,进水的货,加上电路板也不是原装。请问大家,这什么情况,风扇还这样造假,TB上买不到好的风扇了吗?如果钱能说话的话,正常AVC的4线12CM薄的风扇价格一个该是多少才是正常的?

1、外观

2、拆开

3、接线处

4、看线圈及支架,有黄土,并且塑料架变形了。

网友:
估计都是拆机翻新的

网友:
翻新货  现在南方小厂子作风扇已经没什么技术含量了 要什么品牌都可以贴牌 只不过不知是成本原因还是技术原因 电机一般是旧的

网友:
曾经满了很多这种,不知道是不是翻新的,反正很好用~~~

网友A:
请问这风扇是怎么拆的?以前拆过怎么也拆不下来,又不能暴力破坏。

网友:
这类风扇仿冒、翻新好多年了吧!买前一定要沟通~

网友:
好像零几年就已经有翻新和山寨的,AVC如果是滚珠轴承,应该是电路板被修过等翻新,如果是含油轴承肯定山寨。我网购过一些山寨的美蓓亚风扇,做滚珠轴承的大品牌应该不错,到货后发现,有些叶片数量和旋转方向跟商家图片不对,有些跟图上一样,但都是按下拔动扇叶没有弹簧的回弹力,轻轻拨动扇叶,离开扇叶后有明显阻尼现象,一定是含油轴承,堵转电流才达到了标注的百分之80,没有停转重启保护。

网友:
,这个山寨得丫批。。。

网友:
未必是假的,是翻新的,一般风扇滚珠轴承要3元,品牌的5元,山寨货只会做含油风扇,类似的超频三油轴风扇都12块了,所以你这个价格是买不到全新滚珠风扇的,只有翻新的可能

网友:
我在淘宝上就买到假的,以前买建准拆机的风扇,遇到拿垃圾货,国产全新的当旧货卖。风扇这个水很深,贪便宜一般都容易上当。

网友:
拆机翻新后贴标的。。
我也上当过。。。和你同型号SAN的,型号在官网查不到。。感觉是卖家重新印的

AVC如果是新的。现在也少了。看标签颜色对应油封还是轴承。。。

随便用用可以,不然买正规零售渠道吧。。。

网友:
这两个月在T宝买了几个标台湾厂的风扇,都是山寨假货,没有一个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风扇是怎么拆的?以前拆过怎么也拆不下来,又不能暴力破坏。

没专门卡钳有点难弄,我也没有。记不清怎么撬了,好象是卡簧一边的缝用镊子先顶着撬另一边,最后有点变形。

请问大家,哪里可以买到正品,一般12V 超薄的多少钱?

网友:
到是滚珠轴承,可惜线包架变形。翻新货。

网友:
国产不行么,各种做散热器品牌,九州风神酷冷超频三安奈美等等什么的,贵的还有猫头鹰

网友:
0几年流行的一种风扇,金色标签上面写着双滚珠轴承的,接头各式各样还标着网吧专用那种。100%是翻新的,而且是七拼八凑的组装货,同一批的话有些扇叶的造型和数量都不一样,而且用一段时间后噪音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专门卡钳有点难弄,我也没有。记不清怎么撬了,好象是卡簧一边的缝用镊子先顶着撬另一边,最后有点变形 ...

二手拆机风扇,一般是真的多

网友:
类似的风扇我买过一盒五个,还是带温控探头自动温控那种。但是放了很久了没怎么用。

网友:
三洋那个是后贴标的,扇叶是三洋
然后AVC这个不是很清楚应该是次品
洋垃圾都这样吧其实,有很多为了掩盖瑕疵贴贴纸的洋垃圾风扇,揭开贴纸有惊喜
真想买好的三洋风扇,可以去日本买或者找人代购,日本那边有真·三洋风扇,但是价格也很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