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论坛交易区付邮十元赠送一斤的数据线 拆两个坏苹果线看看

楼主(2019-07-08):
算是打黑吧 看其他收到货的卖家说大部分好的 看来我有点倒霉 大多都是坏的 也有些用不上的 买这些单纯就是猎奇 想看看都是什么货色玩一玩
包装简单

刚开包

打叉子的都有问题 银色和黑色三头线 不是安卓不能用就是苹果不能用 且不能二合一 c口我没设备无法测试 黄色三卷是三星一大一小组合那种接口 无设备无法测试 有两根黑的是比安卓口还小的口 无设备无法测试 剩下的安卓的懒得试了 用处不大 居然凑数还有根电源线 总体就这些 接下来是苹果线拆解

到手看到两条苹果数据线 因为我用苹果 所以先研究研究这两条线 做工看起来不错 lightning头模具很好 金手指漂亮 可以说媲美原装的质感 线材也媲美原装 usb工头做工也很好
除了上面的丝印有些比原装大一点 然后线材上没有印字 其他媲美原装 兴奋地插手机试验 一条没反应 一条叮一声就没反映了 看来都是坏的
第一条有屏蔽层 但是未接地

看起来是原装芯片 怎么会那么容易挂了呢

和非原装芯片对比

下面是另一个 也带屏蔽 未接地

也是原装芯片 两条都挂了 哎

这是网上查到的 定义 原来不是两面都一样的线序 是靠插入设备后 检测Sa Sb来区分正反面 V+V-是一样的顺序 D+D-不一样 C口也这样吗? V+V-我用万用表都测了 是有5v电压的 看来是芯片坏了 留两根线用吧

网友A:
面条线充电速度不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条线充电速度不快吧

不太理解你说的 这里面没有能用的面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你说的 这里面没有能用的面条

扁线,里面的电线粗不到哪去

网友B:
一样,1分三都有问题,就是USB3.0硬盘编制线是好的,卖了2条得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1分三都有问题,就是USB3.0硬盘编制线是好的,卖了2条得10块

去哪卖 摆地摊吗哈哈 现在硬盘盒不都是C口吗 还有这种大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扁线,里面的电线粗不到哪去

应该是的吧 基本都是耳机线那种

网友C:
你们还敢要,我都不敢给钱,怕10元直接打水漂,看卖家那说得直接不敢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还敢要,我都不敢给钱,怕10元直接打水漂,看卖家那说得直接不敢要了 ...

十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哈哈哈 没多少钱就当为慈善做贡献

网友D:
我的还行,有三条3头线,一根正常,一根正常但是电流小,一根有问题,是一条支线内部短路修好了

黄色面条线是USB3.0盒子用的

网友E:
原装线也挺容易挂的,我有一条插着电 不注意的时候被家里小孩含了一下就挂了

网友F:
我也联系了一下  没要

网友:
这次可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买家没有卖家精是一条不变的定律,十元不亏也不上当,就看你买的什么了,能用就值不用就亏

网友:
这苹果数据线都赚了

网友:
收到的也是大都坏的,自己改了一条,有空再搞下

网友:
看能不能用上,用上就不亏。用不上就又给自己攒了一包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行,有三条3头线,一根正常,一根正常但是电流小,一根有问题,是一条支线内部短路修好了

黄色面条 ...

我懒得修了 三头线本身体质不好 不搞了 黄线我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线也挺容易挂的,我有一条插着电 不注意的时候被家里小孩含了一下就挂了 ...

难道是静电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联系了一下  没要

禁不住诱惑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