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 美的MG38MD-ADRF 烤箱为pid电子控温测温以及保温

楼主(2019-07-08):
改造 美的MG38MD-ADRF 烤箱为pid电子控温测温以及保温
家里烤箱美的 38升,平常烤烤红薯,给孩子做做饼干溶豆,最近老婆说温度不准,经常烤不到火候拆开看了看,电路比较简单,直接220v先过时间开关,然后经过上下管选择开关,经过2组4根发热管,最后串联温度开关,然后进零线
面板是70-230度选择,上下管切换烤鸡旋转电机发酵选择开关,时间开关。

原来的三板斧,选择开关,时间开关,温度开关
非常让人奇怪的是,温度开关根本没在烤箱箱体上,而是在面板上,我检查了好几遍,还以为有什么问题,后来发现温度开关上也有一小条加热片,这是和实际烤箱温度根本没什么直接反馈,而是用自身电热通断时间做比例控制?搞不明白,所以烤箱实际温度靠传递到烤箱壁,然后传递到面板,然后再传递到温度开关上,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温度能准么!!!!!

今天的主角,pid温度控制器,可自整定

接线图,我选择的是***固态继电器款的,

接线柱,整体尺寸大小非常小,44mmX44mm,足够直接装在烤箱面板上

面板开孔,小电磨配砂轮片,足足干了两个小时,其他锯片都不如小砂轮片好用

大小严丝合缝,背面有锁定卡子压住即可

装好面板看看

不错,非常合适

开始我以为这个箱体上的电热开关是温度开关,后来发现这是个发酵固定温度开关,40度固定跳

里面固定的位置,我新控制器的温度传感器(k型热电偶)打算就开孔在这里,正好烤箱中间位置,也不影响烤盘

烤箱内部,及其简单,2组4根热管,拷机旋转架电机,没了

顺便做下保温,玻纤布铝箔,利用原有的一些零件和大头自攻螺丝来固定隔热材料,注意要带手套裁剪,不然玻纤毛毛够你痒痒几天的

侧面保温做好,避开热管位置,防止短路

避开热管,用大头螺丝固定

下面同样避开

开孔避开避开

背面,如果没隔离的话这里直接等同于烤箱内温度,不仅容易烫人,也容易烧坏电线和插座

控制器一面的保温隔离,其实主要是这面,控制器耐温还好,但毕竟越凉快越好

一样躲开热管接头

完工,改造好了,200度自整定试机,
自整定过程
烤箱全力供电直到200度实际温度,然后停止,看看过冲温度有多少,我的烤箱跑到219度,然后慢慢降温到200度,然后全力加热,看看回温速度,最后根据温度比例提前控制烤箱热管工作时间,pwm调制热管,我这个烤箱是从190度开始就不全力加热了,然后到200度附近大约1 /4秒左右加热比例3/4休息,然后如果你不开烤箱它会稳定的保持在200度+-1度,开烤箱门会瞬间降低3-4度,20多秒就能补偿回来。比以前是准多了。

网友:
改得不错,温度控制器很小巧。

网友A:
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你烤的温度就是个大概,火候还是要考眼看,

网友:
谢谢分享,改得很不错。我第一款也是机械控温的某帝,三百多块钱的。后来换了pid的,一千出头,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你烤的温度就是个大概,火候还是要考眼看,

我拆了看了,这个烤箱根本没有箱体温度测量,也没照明灯,频繁开门反而温度波动更大,恒温后只要严格控制时间,烤多烤少都不用调节时间差距,按严格时间来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了看了,这个烤箱根本没有箱体温度测量,也没照明灯,频繁开门反而温度波动更大,恒温后只要严格控制 ...

存在即有其合理的地方,你这一改成本上去了,我家机械双温控的都还的我来使,家庭主妇有几个会用反而觉得更驾驭不了,其实改机械温度带探头的就行,不过懒得弄了,都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即有其合理的地方,你这一改成本上去了,我家机械双温控的都还的我来使,家庭主妇有几个会用反而觉得 ...

成本130多,还好,这一套pid温控和探头和***固态继电器是个套装,之前一直没动手也是因为成本确实较高,普通温控不如pid的理想。

网友(2019-09-27):
引用 楼主:
成本130多,还好,这一套pid温控和探头和***固态继电器是个套装,之前一直没动手也是因为成本确实较高, ...

望天怎么会成本130  温控25 探头6 S*R15

网友:
机械式可以用单片机加继电器来实现相同功能,控制时间可以更准确,再加上好一点的温感,买机械式的来还电子的,是不是美滋滋。

网友(2020-01-11):
用几个探头啊?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不过是几十块的小烤箱,闲着无聊。还挺好用

网友(2020-11-20):
烤箱里的这种线叫什么线?

网友(2021-10-24):
非常好,我也准备改一下。你这个PID自带SSR固态?

网友(2023-06-01):
楼主,谢谢分享!我也是准备用pid来改(手上有现成的电子器件),但pid如何来降低使用环境温度是个难题,看到楼主用玻璃纤维棉好像对人体有害不敢用。

网友(2024-12-18):
隔热材料有害健康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