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武士可调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9-07-08):
最近买了块黑武士可调电源成品板,安装后还算正常,前天打开电源发现电源不会零,而是在4.5V检查10K电位器正常没有跳变现象,看了还是主板问题,据说是5V负压电路问题,小白特来求助各位高手,负压电路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件?另还是有其他问题导致的。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fc9d3fdac5da50e2534d7f8a.html看看电路图吧

正需要,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恆流負載電路
恆流負載
三極體Q14基極通過R27電阻 連接TL494第5腳。TL494工作時 第5腳有震盪信號 ...

太感谢了,有图上有理论,看来是位有经验多师傅。认真拜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恆流負載電路
恆流負載
三極體Q14基極通過R27電阻 連接TL494第5腳。TL494工作時 第5腳有震盪信號 ...

黑武士电源修好了,谢谢有图有理论指导,查了下358坏。换个就正常了。多谢

网友(2021-01-05):
好产品,非我莫属

网友:
黑武士mos发烫,哪里的病因,各位领导,指导下

网友:
指导下,mos热

网友:
我有一千片黑武士,下线有不良品,大哥们指导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