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48V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7-08):
一个48V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插电绿灯一闪一闪亮晶晶,拆开检测是整流管D9D10处短路,两个二极管是并联,拆下测量只有D9损坏,型号是ER506,拆个旧件ER606换上OK了

网友:
看着很新啊,不是二手件

网友:
两个一起换,要不然累死驴

网友(2020-01-26):
想知道它的控制参数,一个都没有看到,车子是星恒48伏锂电池的,现在 是通用锂电充电器在用,截止电压是54.6伏,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一样。

网友A(2020-07-24):
都有9成半新啊,肉看上去挺多挺养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9成半新啊,肉看上去挺多挺养眼了

嗯哼!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B:
d9d10都是整流管,也是2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9d10都是整流管,也是2极管吗?

是滴是滴,那是高速肖特基二极管,俩并联电流大

网友:
想知道它的控制参数

网友C(2021-01-27):
找了几圈,也没找到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的电路图。你这个有原理图吗?锂电和铅酸的充电器其实就区别于后面,苦于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几圈,也没找到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的电路图。你这个有原理图吗?锂电和铅酸的充电器其实就区别于后面, ...

锂电和铅酸的充电器其实就区别于没有铅酸的浮充电路

网友:
二极管并联得参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