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U盘主控是群联PS2251-68,量产工具不识别,UPTool_v2082爆红

楼主(2019-07-08):
求助各位大佬,情况如下:
这个U盘起初用ChipGenius检测没有问题,群联PS2251-68的主控,然后当时的问题是电脑不识别,打不开,我就用Phison_UPTool_v2.093量产了,而且成功了,就是手贱,又用了Restore3.24.0.0,在修复过程中,电脑断电了,之后就发现凉凉了。
U盘插到电脑上,得等一段时间才会有磁盘标志,但是是虚的,看起来跟隐藏文件有点像,打开会提示位置不可用。格式化不可用。diskgenius检测不到。ChipGenius只能看到vid和pid,主控类型看不到。把U盘拆了之后短接也不知道短接哪里,找到几个会亮灯的地方,最多也是出现爆红。量产工具识别不到,MPAll和UPTool用了一堆都不行。然后刚刚用了UPTool_v2082爆红,如图所示。
大概就是这些症状,请问哪位可以帮帮忙,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万分感谢。

网友A:
你为何不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何不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

换了啊,别的版本连爆红都没有,直接没反应。
2082前两天突然量产好了,结果我就眼睁睁看着刚刚恢复正常的U盘又不正常了,现在也是没辙了,当时成功时候同样的设置下还是爆红。

网友:
那就继续换,原厂芯片精灵测试信息没保留吗?刷成这样了用群里正片工具检测需要版本肯定没戏,你的原因肯定是用错版本。好在你的盘不是黑胶盘,耍坏可以短接,也只有不停更换版本试着继续刷,直到刷好。老站可以找到短接方法和芯片版本对应列表。

网友A:
还有,目测你最好用XP系统操作,WIN7与WIN10检测与量产结果有时经常和芯片对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目测你最好用XP系统操作,WIN7与WIN10检测与量产结果有时经常和芯片对应不上。 ...

好的,谢谢啊。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目测你最好用XP系统操作,WIN7与WIN10检测与量产结果有时经常和芯片对应不上。 ...

还有,请问用虚拟机里面的xp系统,效果是一样的吗?这xp也不好找啊。

网友A:
虚拟机没试过,更换版本量产后如果电脑认不出U盘,你可以换其他版本量产工具,再短接主控或者F存储引脚恢复识别~一般主控引脚13和25短接,存储29和30

网友A:
主控引脚短接最好先在网上找相应电路图~确认短接哪个引脚~不然会冒烟~不过2251一般都是13和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引脚短接最好先在网上找相应电路图~确认短接哪个引脚~不然会冒烟~不过2251一般都是13和25 ...

没找到相应电路图啊,up23nlt和up23n一样吗?
我是拿了根针,一个一个引脚试的试了半天就找到一个地方,碰一下就相当于U盘拔出去重新插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没试过,更换版本量产后如果电脑认不出U盘,你可以换其他版本量产工具,再短接主控或者F存储引脚恢复 ...

那个,我试了一圈量产工具,要么爆红,要么没反应

网友A:
下面这张图的13和25针脚。不管你用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量产后,电脑无法识别的情况下再进行短接13和25引脚~!短接时换其他量产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张图的13和25针脚。不管你用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量产后,电脑无法识别的情况下再进行短接13和25引脚~ ...

麻烦你了,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张图的13和25针脚。不管你用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量产后,电脑无法识别的情况下再进行短接13和25引脚~ ...

哦对了,我能请教一下短接成功是什么样子的吗?我现在U盘灯是可以亮的,U盘图标在电脑上也会显示,就是一打开就说找不到设备,那我这样子怎么才算短接成功啊?

网友A:
电脑能显示不需要短接~你只需要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版本量产就行了~
如果版本选错量产后很可能在电脑上显示不出U盘~这个时候在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能显示不需要短接~你只需要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版本量产就行了~
如果版本选错量产后很可能在电脑上显示 ...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能显示不需要短接~你只需要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版本量产就行了~
如果版本选错量产后很可能在电脑上显示 ...

那个,请问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是在这个错误里面

网友A:
软件版本不对~读取闪存失败~!继续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不对~读取闪存失败~!继续换~

感谢。这一个U盘搞得这么多天没进展,真的不想折腾了感谢大佬一直以来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