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理光2000复合机装不上色粉

楼主(2019-07-08):
原来的色粉打完了,换了一盒新的,装色粉完成后还是提示缺粉,再换一盒也一样,之前一切正常

网友:
看下计数芯片的触点是不是脏了

网友:
把粉托架拿出来,粉筒上的塞子拿掉再装回去应该能好,这算理光的经典故障了

网友:
顺便说下后面可能还有,粉托架复位不了,复位了依然补不进粉,漏载体,打显影仓齿轮,取卡纸拉断分离爪甚至把分离爪支架拉断这些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