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出问题的原因,无答案讨论

楼主(2019-07-08):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现在基本保持3-4年更换一次电脑电源,因为怕电源原因引起硬盘和其他硬件损坏,16年8月-10月短短三个月时间,我因为电源问题毁了一个键盘,两个主板,两个内存,被触电了一次。。。
在正常使用中,300瓦电源足够的情况下,我的主机才一共150瓦不到的功率。这样的情况电源自然使用出现问题是电容老化失效,还是芯片用着用着就会自己损坏?!
还有一般电源如果出问题,是出现输出电压不稳?输出电流不足?负载不够?或者直接短路?
一般电源的寿命或者说电容,芯片的寿命是多长?
我现在用的这套电源看介绍是白金80认证的。。但是500瓦电源使用100瓦左右功耗这样低负载会不会能让电源寿命更长?
想问问论坛各个经验的坛友的经验。

网友:
稍微买一个牌子的电源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我的电源用了5年多,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以前用的80块钱的唯博还用了五六年那,虽然两三块硬盘有了坏道,但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一三年100买的超频三,虽然不怎么好,就是有个硬盘电源接口有问题,但也没出大问题,

网友:
电源选择一定不要糊弄!在电源上多花100元,可能会让你稳定使用很多年~

网友:
大马拉小车一般没有问题的,就怕买了个假的大马

网友:
电源用了7年的路过.

主板也很重要的说.

网友:
听楼主这么说,那我完了。我还是在坛友 大眼仔  那买的二手的台达电源,不知道之前上家用了多久,我快用3年了,还没坏配件。可能运气好

网友:
我最早的一个电源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还还好好的,当年是IBM奔腾主机上的,主板换,电源机箱都没换,这个电源只是给风扇加油和换SATA线,那时的电源没有SATA线,还因为太脏了,水洗过一次,手头还有好几个电源,总结了下,五六个电源里国产名牌电源里只有一个是因为电容鼓包坏了,还有个杂牌电源的辅助电源起动电阻开路坏了,一个杂牌电源不明原因带载保护,不值得修,最后拆件了,如果想耐用还是找找老IBM的电源,质量是真好,用料实足,风扇噪音还低,换上SATA线就行了,没有CPU供电12V的加装一个就行,功率就不用考虑了,现在的CPU功率最大也没有超百瓦,二百多瓦三百瓦足够用了

网友:
我一块用了十年的电源

网友:
你要是买山寨的1000W都没用,我用长城的350W的用了好多年了都没问题,还是买的二手的。

楼主:
说说我几个电源的经历,上次出问题的那个就是航嘉的450瓦电源,当时主机功耗全功率才150瓦不到,现在用的是鑫谷的500瓦电源,同样是那套主机,只是更换了主板内存修复过来的,现在就是最怕再出现那次的问题。

网友:
总体而言,航嘉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除了运气不好,正规产品,不是常年满载,正常使用用10年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