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头 360行车记录仪上的

楼主(2019-07-08):
芯片无字,内部反馈电压,超简单

刀划了一圈就开了,还划到手了

铁件的!电流小无所谓

简单的很,非同步整流!d-d+短路了

网友:
中规中矩,比这差太多的比比皆是。比这个优秀的又没有见着几个。

网友A:
表示 以前急用临时10块钱买的做工也差不多 好在实际测试可以输出3A   也算不上差  现在的高集成方案一颗芯片管所有

网友:
就是个DC-DC板而且电流不大、要求不高~

网友:
工字电感连热缩管也没有,以前大多数工字电感带热缩管,估计为了减小线圈振动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 以前急用临时10块钱买的做工也差不多 好在实际测试可以输出3A   也算不上差  现在的高集成方案一颗芯 ...

10块出口的,正极帽,弹簧金属件铜镀镍的,带5v4a稳定,朋友买了一个拆了,看着不错又买了个,然后那个给我了,没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