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东芝移动硬盘敲盘(掉电导致强行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9-07-08):
我的好几块东芝2TB的移动硬盘都出现了掉电复位的问题,就是拷贝数据的时候拷贝一点就突然掉电然后又瞬间加电,然后又拷贝一点有这么来一次...总之最后也能这么一边敲一边拷的龟速拷完,
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是有问题!然而有时自己又好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在家和单位都发生过这种现象!

楼主:
扫描也没发现有坏道

网友:
有的硬盘寻道声音特别大,只要没坏道,就不是硬盘问题,看看是不是需要整理磁盘了

楼主:
不是寻道声,就是duang的一下复位,然后盘片转速明显下降然后又加速恢复正常!
说白了就是拷贝文件几秒掉一下电!

网友:
大概率是供电问题,台式机前置usb口大多都供电不足,还有要用原装数据线
2t的电流会相对大一点,对供电的要求也高些,读取时电流小于写入时电流

网友:
2.5也有这功能?

楼主:
数据显示原装的,这个现象时不时出现,插电脑后面的usb也一样,还换了插电源的扩展槽也是一样,但有时候又没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赶紧换数据线,不行的话直接换硬盘盒,否则等着硬盘坏吧

网友:
无他,供电问题 考虑换粗线或者外接电源

网友:
供电问题,换好电源或是好电源线。我以前的电脑电源功率小,2块1T的硬盘拷贝经常这样。后来电源不工作了,换了新电源就没这个现象了。

网友:
供电不行,换线吧。

楼主:
我的线都是东芝原配的短线...出问题的还都是东芝的盘,难道东芝的移动硬盘供电上都有问题?

网友:
量一下电压,电压不足也会这样。我的移动硬盘就是这样,电流是足够的,后来发现是电压降到4.6V去了,加了辅助供电就好了

网友(2020-12-14):
对的对的,我的硬盘也是这样,又一次开机敲盘了100多下,咔咔响,吓死了

网友:
我的东芝3T也出这种问题了,其中一次敲盘了100多次,然后我重启还是敲盘

网友A:
这种只能是供电问题了,硬盘是盒子原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是供电问题了,硬盘是盒子原装的吗?
是原装的!
问题已找到,笔记本供电不足导致敲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