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电动车充电器加电流电压表

楼主(2019-07-08):
强迫症,非得看电池电压才知道有没充满!

网友A:
本来空间就有限,还得塞一DC-DC板和数显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空间就有限,还得塞一DC-DC板和数显表头~

没占用多少空间,不影响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空间就有限,还得塞一DC-DC板和数显表头~

不用加dc板,表头电压直接取风扇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2019-08-24):
精度如何,电流精度怎么样

网友:
我能说你很闲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加dc板,表头电压直接取风扇电压就可以了!

风扇在充电充满了后就不转了,应该就没电了吧,到时候数码管就不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扇在充电充满了后就不转了,应该就没电了吧,到时候数码管就不亮了

表头应该不是简单地和风扇并联,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副边有一个专门的绕组给风扇供12Ⅴ电的,风扇开关只是有个NPN的三极管控制负极,表头从三极管前面或者从别处接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头应该不是简单地和风扇并联,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副边有一个专门的绕组给风扇供12Ⅴ电的,风扇开关只是有 ...

这个主意靠谱,是要用一个常电来给电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头应该不是简单地和风扇并联,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副边有一个专门的绕组给风扇供12Ⅴ电的,风扇开关只是有 ...

对头,就是这样供电的!

网友:
不如装到电动车仪表盘附近,平时骑车也可以精确知道电压

网友:
有这必要吗?难不成你还一直守着看电压然后抜插头?
怕过充买个时控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