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飞利浦vtr6900录音笔拆机并激活电池

楼主(2019-07-08):
公司一个几年前买的飞利浦录音笔,很久没用,突然拿来用,直接充电根本充不进去,再久都没用,我猜测电池挂了。拿回家拆开,电池并没有鼓包,电压2v多,把18650接上录音笔,能正常工作,于是把电池接到4056小板上充了半个小时,电压能升起来,接上录音笔,能用了,继续充电可以充满。

接上4056激活

板子的一面

电池型号

另一面板子,8g的闪存

壳子,面壳貌似铝合金的

高灵敏度咪头

继续在机子上充满后开启录音,看看能用多久,如果时间太短还是换了,如果能坚持很久可以继续使用。

这就奇怪了,为啥低电压的电池在录音笔上不能充,在4056上就行,4056激活后继续放到录音笔上就能继续充满。难道充电程序的启动要借助电池?电压太低不能启动充电程序?

网友A:
好多手机也是这样,低电压拒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手机也是这样,低电压拒充。

莫非电压太低设备直接认为电池报废了?

楼主:
录了一个多小时掉一格,看来还能用。

楼主:
嗯,是啊,是吧,是的,是哈。

网友B:
这个是山寨货,不是真的飞利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山寨货,不是真的飞利浦!!!!

正品无疑,不要扰乱人心

网友:
品牌卖给深圳一家公司,跟山寨差不多。。。。。。飞利浦只有小家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山寨货,不是真的飞利浦!!!!

跟山寨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山寨没区别。

捷豹路虎卖给印度了那就是阿三车?沃尔沃卖给了吉利那就是国产车?

网友D(2019-09-02):
引用 楼主:
莫非电压太低设备直接认为电池报废了?

今天接到与你这款同款同型号的录音笔,连故障现象都与你的如出一辙,即充电器插上没有任何反应,一点电都充不进去。看来也只得来个黑虎掏心,把锂电池掏出来外置充电了。在此请教一下,拆机是不是从背面的一个螺丝孔里的螺丝开始,然后再撬开四周的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接到与你这款同款同型号的录音笔,连故障现象都与你的如出一辙,即充电器插上没有任何反应,一点电都 ...

对,拆机比较简单的

网友(2021-01-23):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山寨货,不是真的飞利浦!!!!

代工厂肯定是深圳京华,也是比较有名的国内老厂,挂钩飞利浦品牌不稀奇。

网友(2021-10-25):
感觉贴牌货 做工很渣

网友:
国产机里算做工好的了

网友(2022-01-24):
没有4056或者其他充电芯片的话怎么激活?可以在主板上动手脚吗

网友:
国产山寨,飞利浦民用产品只有剃须刀和牙刷值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