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畅玩7X手机电池更换

楼主(2019-07-08):
朋友的荣耀畅玩7X大约用了一年左右电池就有怀上了,把屏幕都顶起。。。
发现电池孕了后放上深水淘下单买电池,49大洋,还送一大堆工具,两天就到货。

说电池是原装的,感觉正品标签有点虚,到底是不是就不清楚。

顶起的缝越来越大,真担心会顶坏屏幕,所以更换电池刻不容缓。

关机,拆出电话卡,拧出机底的两个螺丝。

由于没有专用工具,只有撬片,花了半小时才拆开手机。

拆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指纹模块排线。

耳机孔处的标签红了,证明有水到过。

拆开两块档板,拆下喇叭模块,把主板连小板的排线扣下。

电池是用赠送的黄色铲板铲下来的,比用胶卡片好发力,所以还算好拆。

左边新电池,右边旧电池,觉得有点懵,说好的原装电池,怎字的颜色不一样??
真的不清楚这是否原装电池,只希望能耐用点吧。

不管真假,手机都拆开就直接装上吧,开机有60%电量。

朋友使用两天,觉得电池比之前耐用点,感觉还算可以的。

网友:
电池包装盒上的二维码的网址是假的。

网友:
多半是假的,就当练手了
等牙膏ing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手机

网友:
用过的手机还没遇到电池怀孕的

网友A:
看别人拆机换电池看过不少了,就是没有亲自动手换过,因为我感觉我不论拆什么外壳,只要不是上螺丝的,必定会弄花外壳的。不过幸好我用的手机也没试过把电池充鼓的,可能是我比较注意,很少长时间充电吧。

网友:
二维码编码方式都不一样呐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网友B:
经常大电流充电或放久了,是不是更容易鼓?

网友C:
屏幕顶起的缝隙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大电流充电或放久了,是不是更容易鼓?

应该是手机使用量大,基本是一天两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顶起的缝隙你是怎么处理的?

更换电池后就平了,不用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别人拆机换电池看过不少了,就是没有亲自动手换过,因为我感觉我不论拆什么外壳,只要不是上螺丝的,必定 ...

电池一般都是放着不用比较容易鼓,之前的荣耀4X经常都是晚上插着充电器睡觉,天亮就拔,3年了都没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池一般都是放着不用比较容易鼓,之前的荣耀4X经常都是晚上插着充电器睡觉,天亮就拔,3年了都没鼓 ...

就是充满放那不用反而容易鼓包是吧?所以锂电池要求不要充到4.2V来长期储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充满放那不用反而容易鼓包是吧?所以锂电池要求不要充到4.2V来长期储存。 ...

聚合物电池就是这样,出厂好像他们都是充到3.7V左右的,我之前拆了个苹果电池,里面6片2850的聚合物有4片好的,充满电放着不用,半年就鼓了,白费了几片好电池。

网友(2019-08-23):
你好,达人,我一录音笔问题如下:
机子开关按钮多按下,有时会开机。目前没拆机,录音笔可以充电,电池没问题,可以识别录音文件和MP3、WAV音频文件,问题是要经常按开关按钮才偶尔会开机,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
看了你之前2017年5月发的一拆解文章,问题相似,指导一下怎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