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台达12V/33A服务器电源加装散热风扇

楼主(2019-07-08):
这个电源不带散热风扇,需自己加装散热风扇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A:
那个PWM幅值是多大的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PWM幅值是多大的范围呢?

没有测量,接上后能够正常运转(根据接入负载时能听到风扇声音的大小,负载越重风扇的声音也越大)

网友:
直接接输出上面不就行了,这东西调速没意义,温度一直很高

网友B:
不带风扇的服务器电源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风扇的服务器电源少见

都有的,只是这种设计是风扇在电源笼上。

网友C:
谢谢分享,没有太看明白如何实现根据负载调节风扇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没有太看明白如何实现根据负载调节风扇转速

这个应该跟电脑CPU的风扇差不多吧,检测温度然后根据温度去控制风扇的转速

网友D:
你这个风扇声音大么?我前2天还特意买了个电源笼 ,,,启动声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风扇声音大么?我前2天还特意买了个电源笼 ,,,启动声音太大!

风扇的声音确实是很大,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二手货才这样

网友(2019-12-15):
有 开关电源的 管脚定义?输出有PWM?

网友:
请问下,什么原理呢?为啥能根据负载自动调整转速?难道不应该是根据温度来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