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街电水果版改USB母座输出 安卓水果通吃

楼主(2019-07-08):
有个同事用水果手机,整天没电的那种,实在看不下去了,记得我还有个吃灰的充电宝,找出来折腾一下,撬开

发现usb母座焊盘

翻翻箱子,果然找到了合适的封装

比划一下 完美

焊上  实际D+/D-是短接了的,安卓手机测试发现只有0.5安电流,果断短接

4个固定脚很重要,一定要焊牢

24脚飞线到高电平

把q20短接(图中看错脚位了,实际需要短接的是另一边)

电压只有4.25v  怎么回事呢,测量发现mos管压降0.8v  原来是焊错边了

通信充电位置剪掉,装上一个开关 来控制主芯片开关(升压)

空载5.05v

一边是usb母口,一边是控制开关,基本完美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那不用还了

网友A:
两颗电池,做应急充还是不错的。移动电源的本质就是应急,现在做的五花八门。

网友:
这同事关系不简单。

网友B:
直接加了个母座,

安卓口充电正常,
输出电流没测过。

网友C:
这外观能拿出手么?

网友D:
不如直接帮它打印个后壳,把这个电源陀在手机后背。

网友:
这艹蛋的,直接找个最早期1代就完事了

网友E:
老猪男女通吃,老少通吃,反正能吃。。。。。。

网友F:
感觉开关加得不好,不如不加

网友G:
我也看到那个母座焊盘了,没找到合适的封装,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颗电池,做应急充还是不错的。移动电源的本质就是应急,现在做的五花八门。 ...

标称2600的电池,同步整流的,应该能充满容量小于4000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了个母座,

你这usb怎么露出 了,是直接飞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外观能拿出手么?

能用就好了,好不好看就不重要,又不是我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直接帮它打印个后壳,把这个电源陀在手机后背。

那得去弄台3d打印机,大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猪男女通吃,老少通吃,反正能吃。。。。。。

非常专业的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开关加得不好,不如不加

请问不加开关怎么用,让它一直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看到那个母座焊盘了,没找到合适的封装,作罢

我之前撸了一堆母座,各种各样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2600的电池,同步整流的,应该能充满容量小于4000的手机

一般手机充满一次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usb怎么露出 了,是直接飞线的吗

拆的5v充电器上的母座,比较长,漏出一段来。直接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