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嫂子让我去修电脑,可惜没修好。

楼主(2019-07-08):
电脑能开机(风扇,硬盘等都转),无视频输出。
拆开发现显卡电容爆浆。换电容后无解。

双敏渣渣显卡,电脑配件,宁愿买技嘉华硕微星等品牌的低端货也不买渣渣品牌。

2006的显卡,啥配置啊!

电容爆浆。

爆的全是6.3v的。估计是耐压不够啊!怎么也要用10v起步或者16v的更稳妥吧。

主板上的16v电容一个也没爆。
换电容时发现这个区域的正负极短路,

取下所有电容后还是短路?啥原因?

换上后不行,就去淘块二手显卡给她顶上,
也就是用电脑看个视频而已。

网友:
找个啥GT730之类的换上就可以了,不贵,二手的才几十,这种显卡换了电容不好的话就没有多少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显卡也够老的了,还是个杂牌低端卡,没有修的价值,这类卡二手淘一块也就20元上下,不知你是多少钱淘的?这电脑也应该是个老家伙了!

网友A:
看着像电烙铁功率不够, 这种大面积敷铜的对烙铁有要求

网友:
这电脑有点太老了

网友:
饺子好吃,嫂子好玩!还修什么电脑?

网友:
好吃不如饺子。。。。。。
这种FZ假固态电容没有不爆浆的,纯粹是质量问题,不是耐压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随便从仓库翻一个旧显卡给他就好了

网友:
别买显卡了,整机换吧,弄个上网本的主板也就几十块钱,速度说不定还比这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电烙铁功率不够, 这种大面积敷铜的对烙铁有要求

30w的确不够,是时候搞个60w的电烙铁了。

网友:
看这显卡,这机子得十年之前的。

网友:
不坏也该废掉了。

网友:
2006用到现在,这个杂牌也够本了,很多大品牌也不见得能用十几年。哈哈。

网友:
我是来看嫂子的

网友:
嫂子让修的不是电脑。。。。。。,是寂寞吧

网友:
显卡必须上60w的,30w的上我的华硕完全没反应,楼主把电容全换了试试,那些没爆的估计也不行了,最好上固态

网友:
还有两个电容没换

网友:
沿电路查呀,一定能找到短路点!

网友:
直接上一台蜗牛就够你玩嫂子了,不是是你嫂子够玩你了,瞧我这张嘴,是嫂子高兴给你包饺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