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菲克hdmi转vga器6.9元!灭蚊灯9.9元!

楼主(2019-07-08):
点击购买英菲克hdmi转vga器券后6.9元

点击购买灭蚊灯券后9.9元

网友:
灭蚊灯券后9.9元

网友:
英菲克hdmi转vga器6.9元!奔腾剃须刀29.9元!

网友:
购买时的价格为准哦

网友:
英菲克hdmi转vga器6.9元!

网友:
英菲克hdmi转vga器

网友:
点击购买灭蚊灯券后9.9元

网友:
帖中商品请以购买时的价格为准

网友:
英菲克hdmi转vga器6.

网友:
英菲克hdmi转vga器6.9元!灭蚊灯9.9元

网友:


网友:
先考虑一下。.....英菲克hdmi转vga器6.9元!灭蚊灯。。。。

网友:
谢谢分享。....克hdmi转vga器6.9元!灭蚊灯9.9元~~

网友:
灭蚊灯9.9元

网友:
英菲克hdmi转vga器6.9元

网友:
收纳箱12.9元,一次性洗碗布

网友: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举例
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        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甲        1.闪点<28℃的液体
2.爆炸下限<10%的气体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7.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不小于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1.闪点<28℃油品和溶剂的提炼、回收或洗涤部位及其泵房,橡胶制品的涂胶和胶浆部位,二硫化碳的粗、精馏工段及其应用部位,青霉素提炼部位,原料药厂的非纳西汀车间的烃化、回收及电感精馏部位,皂素车间的抽提、结晶及过滤部位,冰片精制部位,农药乐果、敌敌畏的合成厂房、磺化法糖精厂房,氯乙醇厂房,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工段,苯酚厂房的硫化、蒸馏部位,焦化厂吡啶工段,胶片厂片基厂房,汽油加铅室,甲醇、乙醇、丙酮、丁酮异丙醇、醋酸乙酯、苯等的合成或精制厂房,集成电路化学清洗间(使用闪点<28℃的液体),植物油加工浸出厂房;白酒酿酒车间、酒精蒸馏塔,酒精38及以上的勾兑、灌装车间、酒泵房;白兰地蒸馏、勾兑、灌装车间及酒泵房
2.乙炔/氢气站,石油气体分馏厂房,氯乙烯/乙烯聚合厂房,天然气、石油伴生气、矿井气、水煤气或焦炉煤气的净化(如脱硫)厂房压缩机室及鼓风机室,液化石油气罐瓶间,丁二烯及其聚合厂房,醋酸乙烯厂房,电解水或电解食盐厂房,环己酮厂房,乙基苯和苯乙烯厂房,化肥厂的氢氮气压缩厂房,半导体材料厂使用氢气的拉晶间,硅烷热分解室
3.硝化棉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赛璐珞厂房,黄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三乙基铝厂房,染化厂某些能自行分解的重氮化合物生产,甲胺厂房,丙烯腈厂房
4.金属钠、钾加工房及其应用部位,聚乙烯厂房的一氯二乙基铝部位、三氯化磷厂房,多晶硅车间三氯氢硅部位,五氧化磷厂房
5.氯酸钠、氯酸钾厂房及应用,过氧化氢/过氧化钠/过氧化钾/次氯酸钙厂房
6.赤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五硫化二磷厂房及其应用部位
7.洗涤剂厂房石蜡裂解部位,冰醋酸裂解厂房
乙        1.闪点≥28℃至<60℃的液体
2.爆炸下限≥10%的气体
3.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4.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固体
5.助燃气体
6.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纤维、闪点≥60℃的液体雾滴
        1.闪点≥28℃至<60℃的油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收、洗涤部位及其泵房,松节油或松香蒸馏厂房及其应用部位,醋酸酐精馏厂房,己内酰胺厂房,甲酚厂房,氯丙醇厂房,樟脑油提取部位,环氧氯丙烷厂房,松针油精制部位,煤油灌桶间
2.一氧化碳压缩机室及净化部位,发生炉煤气或风炉煤气净化部位,氨压缩机房
3.发烟硫酸或发烟硝酸浓缩部位,高锰酸钾厂房,重铬酸钠(红钒钠)厂房
4.樟脑或松香提炼厂房,硫磺回收厂房,焦化厂精萘厂房
5.氧气站,空分厂房
6.铝粉或镁粉厂房,金属制品抛光部位,煤粉厂房、面粉厂的碾磨部位、活性炭制造及再生厂房,谷物筒仓工作塔,亚麻厂的除尘器和过滤器室
丙        生产时使用或产生的物质特征:
1.闪点≥60℃的液体
2.可燃固体
        1.闪点≥60℃的油品和有机液体的提炼、回收工段及其抽送泵房,香料厂的松油醇部位和乙酸松油脂部位,苯甲酸厂房,苯乙酮厂房,焦化厂焦油厂房,甘油、桐油的制备厂房,油浸变压器室,机器油或变压油灌桶间,柴油灌桶间,润滑油再生部位,配电室(每台装油量>60kg的设备),沥青加工厂房,植物油加工厂的精炼部位
2.煤、焦炭、油母页岩的筛分、转运工段和栈桥或储仓,木工厂房,竹、藤加工厂房,橡胶制品的压延、成型和硫化厂房,针织品厂房,纺织、印染、化纤生产的干燥部位,服装加工厂房,棉花加工和打包厂房,造纸厂备料、干燥厂房,印染厂成品厂房,麻纺厂粗加工厂房,谷物加工房,卷烟厂的切丝、卷制、包装厂房,印刷厂的印刷厂房,毛涤厂选毛厂房,电视机、收音机装配厂房,显像管厂装配工段烧枪间,磁带装配厂房,集成电路工厂的氧化扩散间、光刻间,泡沫塑料厂的发泡、成型、印片压花部位,饲料加工厂房
丁        1.对不燃物加工,并在高温或熔化状态下经常产生强辐射热、火花或火焰的生产
2.利用气、液、固体作为燃料燃烧的各种生产
3.常温下加工难燃物质的生产        1.金属冶炼、锻造、铆焊、热扎、铸造、热处理厂房
2.锅炉房,玻璃原料熔化厂房,灯丝烧拉部位,保温瓶胆厂房,陶瓷制品的烘干、烧成厂房,蒸汽机车库,石灰焙烧厂房,电石炉部位,耐火材料烧成部位,转炉厂房,硫酸车间焙烧部位,电极煅烧工段配电室(每台装油量≤60kg的设备)
3.铝塑料材料的加工厂房,酚醛泡沫塑料的加工厂房,印染厂的漂炼部位,化纤厂后加工润湿部位
戊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不燃烧物质的生产        制砖车间,石棉加工车间,卷扬机室,不燃液体的泵房和阀门室,不燃液体的净化处理工段,金属(镁合金除外)冷加工车间,电动车库,钙镁磷肥车间(焙烧炉除外),造纸厂或化学纤维厂的浆粕蒸煮工段,仪表、器械或车辆装配车间,氟里昂厂房,水泥厂的轮窑厂房,加气混凝土厂的材料准备、构件制作厂房
注:同一区域内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时,火灾危险按较大的部分确定。当符合下述条件之一时,可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确定:
(1)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面积占比小于5%或丁、戊类厂房油漆工段小于10%,且发生火灾事故时不足以蔓延到其他部位或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部分采取了有效的防火措施。
(2)丁、戊类厂房油漆工段,采用封闭喷漆工艺,保持负压、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或自动抑爆系统,且油漆工段占其所在防火分区面积的比例不大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