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配电箱,自己动手换空气开关,有经验的来看看

楼主(2019-07-08):
最近一段时间,家里总是断电,不是跳闸,检查发现配电箱总开关里接触不良,打火花导致电不稳定。趁着今天有空,拆开看看。下面上图

果然总开关火线已被烧焦,空气总开关,就是这货360度特写

本来准备将就着用的,可发现螺丝拧下后就拧不上了,只得重换。
临时到店里买了一个,德力西的,48元,贵,觉得被坑了。换上后如图

发现漏电保护开关,按下按钮没什么反应,是不是坏了,本人小白,大侠来说说。

最后来一张配电箱接线图,当年装修时电工师傅接的线,有没有什么问题,大侠来说说,谢谢了!

楼主:
旧的空气开关上面的上锁是啥意思啊?

楼主:
这个漏电保护开关是1P+N的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2P的空开有啥优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的空开有啥优点吗

本人小白,我也不太清楚啊,原来就是这么装的

网友:
跳线应该使用汇流拍!插座应该使用漏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旧的空气开关上面的上锁是啥意思啊?

那个是隔离开关,仅提供检修时安全隔离作用,不具备断路器灭弧能力,所以要加一个锁定装置防止带负荷拉闸。

网友B:
没必要全部都装2P断路器,总的2P分支1P漏保插座、1P灯具就可以,像这样弄占位多还不安全。

网友C:
漏电保护开关如果按下没反应,应整套立即更换,它是可以在漏电时起到救命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的空气开关上面的上锁是啥意思啊?

上锁应该是锁定开关不能拨动了

网友:
漏电保护器要通电测试,通电按“T”还没反应的话是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隔离开关,仅提供检修时安全隔离作用,不具备断路器灭弧能力,所以要加一个锁定装置防止带负荷拉闸 ...

我觉得应该是检修拉开时防止别人误合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隔离开关,仅提供检修时安全隔离作用,不具备断路器灭弧能力,所以要加一个锁定装置防止带负荷拉闸 ...

我也觉得那个箭头旋到锁定位置这个开关就合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隔离开关,仅提供检修时安全隔离作用,不具备断路器灭弧能力,所以要加一个锁定装置防止带负荷拉闸 ...

谢谢指点!那现在我换的开关没有这个锁定是不是说功能没原来的好了?

网友:
按 T 如果不跳闸 说明漏保失效,必须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那个箭头旋到锁定位置这个开关就合不上去,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检修拉开时防止别人误合闸。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全部都装2P断路器,总的2P分支1P漏保插座、1P灯具就可以,像这样弄占位多还不安全。 ...

原来就是这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电保护开关如果按下没反应,应整套立即更换,它是可以在漏电时起到救命的作用。 ...

感谢指点,谢谢提醒,那这个是1P+N的漏保开关吗?

网友:
删内容,删内容,删内容,删内容,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