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010,012开关大作战!!!!!

楼主(2019-07-08):
     之前本人有发帖求助本人收到的一把012的机子,开关卡涩的问题,一直没看到什么好的建议。对于重度强迫症的我,是不能允许这种坑爹的手感存在的,于是我在咸鱼上又掏了一个老的010冲击钻的开关回来研究。
              下面是一堆图,大家自己看吧

这是拆开后的拨片

还是拨片

还是拨片

里面的弹片

猥琐的洞洞

换个角度?

还是那个洞洞,弹簧就猥琐的呆在里面

010和012两姐妹

手术现场
手术结束来个合影

        卡涩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拨片,这个开关里面其实吧,很简单,上下分别接通正反转。靠拨片后面柱子里面有个弹簧来卡住,这个弹簧决定了你的按键卡涩的程度,你把这个弹簧扣出来弄短点再插回去,你再按就不会那么卡涩了。我的就是弹簧弹力太大了,用力顶着,所以觉得很卡,我直接换了那个旧的,手感瞬间变得丝滑柔顺,什么6225,什么7410都是空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弹簧剪短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剪短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吧

对的,不能太短,太短就推不动下面的铜片了,也就是会出现接触不良。我是直接换了老的那个,没什么弹力了,手感刚好,丝滑柔顺,轻触即可。不懂为什么这种开关出厂要设计那么大弹力,按着那么费劲。怕误操作的话上面本来就有锁定装置了。这种设定一点不适合长时间操作,会造成拇指过度疲劳。

网友:
谢谢分享,手术很成功

网友B:
两者除了外形不同,还有啥不同?

网友B:
换了之后  ,老的010不是手感也不好了吗?

网友C:
可买原封机买到这样手感的开关你也是够倒霉的

能改到自己满意,中途没有出现意外是值得高兴  但不再是原封机了

PS:没必要说6225/7410是空气   3.6V和7.2v本身就没得比   要比也是和同电压7421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买原封机买到这样手感的开关你也是够倒霉的

能改到自己满意,中途没有出现意外是值得高兴  但不再是原 ...

倒霉倒不至于,好多人买到新的也是这样觉得卡,里面弹簧太新了而已。只能说开关品控有提升空间。我朋友用了,说喜欢这种手感,我是真心受不了,按的我大拇指疼。至于6225和7410 ,倒不是说不好,但是这个价位,相比010真的毫无性价比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之后  ,老的010不是手感也不好了吗?

老的应为也磨损了,所以刚好抵消了新的开关弹力,稍微生硬一点,但是比起那个新的好太多,我现在新的是顺滑,老的有段落感,如果用键盘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红轴手感,一个青轴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除了外形不同,还有啥不同?

说实话,感觉就是一个是整容前的范彬彬,一个是整容后的范冰冰,这样说你理解了没  估计大神能感觉出来差异吧,反正我拆机没发现什么差异,一个样。

网友:
3.6,7.2v的电批都是不咋地。。直接上21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霉倒不至于,好多人买到新的也是这样觉得卡,里面弹簧太新了而已。只能说开关品控有提升空间。我朋友用 ...

你真幸福 居然还有朋友玩电动工具的。我的朋友都在比鞋子衣服星巴克什么都。有次有个朋友问我拆装电脑买个什么螺*丝刀,兴奋得我把各种品牌的都介绍一边,然后他说是用十字的螺丝刀就行了。

网友D:
刚新买的012,开关也需要很大力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买原封机买到这样手感的开关你也是够倒霉的

能改到自己满意,中途没有出现意外是值得高兴  但不再是原 ...

可比性还真的是不高,用过松下7420、7421后,再用牧田的话,感觉有点像。。。。。。。人妖。

自从012打花了我的定位螺丝柱后,直接丢在箱子了,从此不再去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比性还真的是不高,用过松下7420、7421后,再用牧田的话,感觉有点像。。。。。。。人妖。

自从012打 ...

现在觉得7420枪形比7421折叠好用   重心靠后  批头贴近开关      7421太长了  优势是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新买的012,开关也需要很大力气

拆机吧,哈哈哈,不然你要忍受很久的卡涩感。打油什么的木有用的,那个位置终身不用润滑,自润滑的,只能换开关改里面的弹簧。保修贴什么的用电吹风吹下来就行了,完美拆机,哈哈,扭螺丝的时候记得垫塑料膜,毫无痕迹。

网友(2019-12-15):
我也刚买012,你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解决了我的疑惑。感谢楼主

网友:
经典款 牧田

网友:
手感最好的开关就是6225,7410,用了再牧田那个垃圾开关直接扔把牧田扔垃圾桶,日本制造和中国制造得区别

网友:
开关阻力大是为了诱导手指用力,加快快开关触点从不完全接触到完全接触的过程,降低开关触点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