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手电筒

楼主(2019-07-08):
邻居下午拿来个手电。
说充电有嗞嗞的响声,
有时充不上电指示灯不亮。
灯珠,

底部两颗螺丝

故障点

哥两好固定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阻容充电的小手电很容易把电池的电解液充干,然后手电就报废了,我捡了不少,,充干的原因是没有任何保护元件,电池一直充,电压一直在升高,发热,水就蒸发光了,我在电池正负极之间并一个稳压管钳住电压,用的是4.7V的1N4732,实测电压升到4.829V就不再上升了,应该能有效防止电池被充干的问题。

网友:
这种充电要把握好时间,否则电池直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