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铅酸电池更换成锂电池

楼主(2019-07-08):
最近电动车电池容量衰减非常严重,原本30km续航只剩下10km左右,铅酸电池的通病寿命只有一年左右。每天担心着没电推车。换铅酸电池又重,提着电池上下楼非常麻烦。所以就想着更换成锂电池。48V12AH铅酸电池组

开始挑选锂电池电芯,电池盒尺寸小,18650比较适合,可以安装各种结构的电池组。购买汽车电池模组336支电芯一个模组,电芯松下18650BD。
汽车电池模组

拆解电池模组

清理干净电芯表面胶水

分阻容,松下18650BD,标称容量3200maH,5A放电测试容量均在3100mah-3150mah,内阻23.XX-24.XX毫欧,K值等,一致性不错。

给电芯套皮

购买支架和镍带,镍带分有纯镍和镀镍钢带(SPCC),镀镍钢带容易生锈影响寿命,故选择0.2mm纯镍带。

组装电池组

点焊

焊铜排

组装

成品

开机测试

本次使用智能保护板,可能通过手机APP观察电池组各个参数,电池组压差2mV,一致性非常好。

充电后,上车测试。

完工。。。。。。。。。。。。。。

网友:
友情帮顶一个

网友:
目测是特斯拉底盘拆车电池

网友A:
特斯拉底盘拆车松下18650电池,一致性炒鸡好,我也撸了几十个改电动车用,楼主撸了一整组数量足够多,续航可以翻倍了

网友B:
请教下LZ,像这样整一套费用多少?上坡或者载重会不会过流保护或者烧保护板?另外续航大概能达到多少?同样电压的电动车也有改锂电的想法,望指教

网友:
请问电动车现在续航特别差,换了新电池续航还是很差,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C:
这一组电池下来多少钱啊

网友:
太壮观了,佩服

网友:
骚的一匹,这样动手能力真心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组电池下来多少钱啊

淘宝上一般的18650电池,单节20-30多块钱一个。乘以图中数量等于总价格

网友:
这手艺不错嘛,看起很舒服

网友:
卧槽这是业内人士吧?

网友:
老铁。。。电池送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LZ,像这样整一套费用多少?上坡或者载重会不会过流保护或者烧保护板?另外续航大概能达到多少?同样 ...

选用合适参数的保护板就不会。我用的是75A 7-24串BMS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底盘拆车松下18650电池,一致性炒鸡好,我也撸了几十个改电动车用,楼主撸了一整组数量足够多,续航 ...

48V12AH铅酸给我改成了48V31AH,14串10并。续航2.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组电池下来多少钱啊

6元一支,1组差不多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组电池下来多少钱啊

所以我自己拿回来拆。

网友D:
这电池模组就靠那根细丝连接,大电流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模组就靠那根细丝连接,大电流受得了?

那是均衡线不是电流线。

网友:
电池哪里买的,给个链接分享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