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重新开卡后4k 为什么这么慢呢?

楼主(2019-07-08):
开卡前4K

重新开卡后

请问大神怎么搞的 可以速度快一点,回到之前

网友A:
电脑电源模式,改成性能模式再跑分

网友:
换个Q024,就上去了

楼主:
有固件吗?我只找到Q02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模式,改成性能模式再跑分

还真是,我之前把电源 cpu最小改到1%了 调回5%或者100% 就回到之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