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墙面渗水修补新方法竹木纤维集成墙板

楼主(2019-07-08):
我哥家由于房屋自己的毛病,外墙的瓷砖层与墙体又裂缝。雨水灌入,小区里大量这样的胎里毛病。物业处置需要动用大修基金,不可能只帮你一户维修。
拖着可不行,我哥的房屋需要出租。处置好了才能招揽下一个租户,一直担忧重新粉刷的费时,费钱,还效果不行。上回已经粉刷过一回,但由于墙体的问题没解决治标不治本。
了解到一种新的处理方法,竹木纤维集成墙板。类似与以前给厨房和卫生间吊顶用的塑料扣板,就是材质比以前的扣板更好了。
上网了解了一下优点:
1、绿色环保,“0”甲醛
竹木纤维集成墙面是以天然木粉竹粉为原材料,高温状态挤压成型而成。 表面的覆膜是采用进口环保材料,房间整体装修没有油漆,无毒无味。
2、防火阻燃
经过多次权威检测,竹木纤维集成墙板的防火等级达到B1级,基本上满足工程的防火要求。
3、防水防潮
本身材料特质有防潮性能,特别适应于南方的装修,特别解决了南方家居装修的墙体渗漏形成装修霉变。
4、保温隔热
经权威检测保温效能超过国家现有标准,安装房间和普通板安装室内温度相差7度,是南方夏天炎热和北方冬天寒冷墙体装饰最佳材料。
5、隔音降噪
经检测隔音达到29分贝, 比25公分的墙面隔音超出13分贝,解决了室外传入的噪音、生活私密空间及办公(如会议室)的干扰噪音。
6、超强硬度、超强韧性
竹木纤维经高温压制而成,使产品增加了强度和硬度,可90度弯折不变形。
7、省时省力节约空间
竹木纤维集成墙饰可以解决传统装饰材料装修存在的所有问题,优势明显!集成墙面施工不需要专业人员,有点施工经验的木工师傅就能直接在毛坯墙上安装,省工、省时、节约空间!

第3和第7项特适合重新修整房屋的人们,施工的时间周期比粉刷小多了。我哥家一个书房五面全封加走廊做1米高的护墙,总共耗时1.5天,就一个师傅干活。

第二天了去帮忙时拍的,第一天上午进材料,下午就搞好了屋顶。书房的墙面很明显的渗水,粉刷层鼓包脱落,拆好床后发现,一溜木地板已经潮湿后涨的拱开。

竹木纤维集成墙板板宽近40CM,长度最长可6M。一般按测量后的层高供货,因为结算是安照施工面积的。老板不会浪费材料的。

板材为中空结构,首尾能相互锁扣。

由于是已经很平直的墙面上安装了,不用龙骨找平。在立面安装时用图片中板材侧面的铁片来固定,使用T型18MM的钢钉固定铁片。没一面的起始端和首尾段都无法使用铁片,所以用结构胶粘。

顶面由于受力大,铁片用6MM的塑料膨胀管固定

今天帮忙看一下,费点功夫和我爸一起把拱起的地板处理了一下。最后一溜地板整整切了20mm宽,才把地板安稳当。为了防止以后再吸水后膨胀,预留了足够的伸缩缝。

要是证明这种施工足够环保的话,房屋装修最后粉刷的难题就解决了。施工时间短,天气要求低,整体花费低。特别适合南方墙体渗漏形成霉变、墙体粉刷层脱落的修复。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这玩意儿在北京又贵又不好找,加上人工,几乎是最贵的墙面材料,导致市场消失了。

网友:
老哥,楼板裂缝漏水怎么解决,选高压注浆,还沥青好

网友A:
渗水问题没从根本解决的话,感觉铺什么墙板都没用,只是自己骗自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水问题没从根本解决的话,感觉铺什么墙板都没用,只是自己骗自己而已。 ...

这种从上到下细缝中渗水是物业处理的,个人弄太不划算。我哥这房是出租,外观无碍,也只能自己骗自己。没时间和物业去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从上到下细缝中渗水是物业处理的,个人弄太不划算。我哥这房是出租,外观无碍,也只能自己骗自己。没 ...

我觉得可以先把整个墙面刷一层高分子防水涂料后再铺装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先把整个墙面刷一层高分子防水涂料后再铺装会更好。

刷一下起码可以保证把水分隔绝在墙体内,不刷直接上饰面板,水分就透过墙体,可能会在板材与墙体之间发霉,然后透过缝隙影响到室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起码可以保证把水分隔绝在墙体内,不刷直接上饰面板,水分就透过墙体,可能会在板材与墙体之间发霉 ...

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我也想自己弄一下这个,不过听说这样的话,墙面和板的分析内容易养小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自己弄一下这个,不过听说这样的话,墙面和板的分析内容易养小虫子 ...

漏水点已经找到,一个在浴缸的边缝,另一个在外围淋浴间防水条的内侧。

网友:
治标不治本,靓不久啊

网友:
拉稀不治好,马桶再好也无意义。自欺欺人!

网友(2020-03-28):
我的墙也渗水。能拍下你们的效果图吗,看看给别的墙的接缝处、顶面结合处是怎么处理的。另外,你们天花板是直接贴墙装,没有装木方或者龙骨吧?打膨胀螺丝是塑料(尼龙)膨胀螺丝吧?结实吗?打膨胀螺丝时他们是先定位好打孔位置拿开板打孔还是那个卡扣足够大,直接穿透卡扣打孔?

网友D:
这玩意拿泡沫胶粘墙上能行吗

网友(2020-05-02):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拿泡沫胶粘墙上能行吗

不行,一块板也有10斤左右,而且容易弯曲有力矩,所以泡沫胶是不行的,必须结构胶。我自己在装了。

网友:
胶水粘接的 甲醛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