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调频发射器

楼主(2019-07-08):
试了下,调频在90mhz,正面指示灯

开关,3.5输入口

两节5号电池供电。

电路简单

两只9018

手工焊接

清理清理,
输入插头地线端兼发射天线。
立体声信号分压隔离后合为单声道。

不舒服的地方补焊一下。
现在蓝牙的时代,这个
留着吃灰吧。

曾经照着《无线电》上的做了个无线话筒
两只9018一只管子三点振荡兼调制,另一只
管子放大。振荡线圈用的14寸电视的中周带磁罐的那种。
电路用铁壳屏蔽,3伏供电。距离30多米内声音清晰,
再远静噪就大了。

网友A:
好像BA1404可以做个立体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BA1404可以做个立体声的

多年前在南塔买了块1404可38k的晶振没买到。

还在吃灰中。

网友:
制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问题是频率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0-06-26):
频率偏移真的很难处理的,那么少零件质量堪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