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泥池能蓄水吗

楼主(2019-07-08):
准备建个蓄水菜池,蓄水10厘米左右。

已经有10多块80X80的瓷砖。 计划砖头架空后瓷砖做底(糙面向上?光面底部怕移位吗),然后砖头围边,底部铺一层水泥油底。

不知道这样可以蓄水不? 久了会容易渗漏? 刚好有一桶JS防水涂料,也可以考虑再刷一层(有毒?)。

在边上再放一根PVC管,用水泥掩埋会渗水吗?

配图无关。

网友:
肯定能。原来都是这样的水池,漏水主要是施工的问题。

网友:
要长期蓄水肯定要做防水,短期没啥问题

网友:
封水泥前套个大塑料袋

网友:
为嘛不用桶?

网友A:
不但能蓄水 做好了蓄气都可以
不过可以在里面放个大塑料布 做衬里
或者沥青也行

网友:
水泥里面铺一层丙纶

网友:
好多大棚养殖鱼虾的,都是不漏的。肯定有防水层。

网友:
我姥爷的小船就是水泥的,只要工艺弄好了根本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但能蓄水 做好了蓄气都可以
不过可以在里面放个大塑料布 做衬里
或者沥青也行 ...

在边上放一根PVC管,用水泥掩埋会渗水吗?

网友:
只用水泥不行,最少要刷防水涂料

网友B:
10厘米的蓄水菜池在哪里(什么地方)使用?在像我这里江淮之间都不够天晴太阳几天蒸发的。纯水泥指定不行,要加筋(如麻丝等)防裂,像母亲水窖就是水泥修建的,前两年我们这边推广的沼气池也是水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厘米的蓄水菜池在哪里(什么地方)使用?在像我这里江淮之间都不够天晴太阳几天蒸发的。纯水泥指定不行, ...

楼顶啊。 我也听说1吨水只能够3天用。。。。顿时热情熄灭。

网友:
弄个装涂料的塑料大桶,水不会漏且有盖子水也不会蒸发。这个比水泥池子轻还不会渗漏。一个不够就弄俩。

网友:
水泥做好了就可以,农村地下的水池不都是用水泥弄的吗

网友:
肯定可以,但会不会长青苔?
所以不如用桶。

网友:
六七十年代的水塔不都是水泥建的?

也没见哪个哗啦啦漏水。

网友:
几年用用的弄个塑料水桶,十年以上的搞个不锈钢小水箱省心。

网友:
到建材店找防水添加剂放在水泥灰里就防水了,我这里居家装修卫生间都是弄这个,真的可以不漏水的。

网友:
捡小区丢出来的油桶做蓄水菜盆,两个桶可以拼一个。个头不大,边边角角都可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