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金属封装晶体管H2388G

楼主(2019-07-09):
翻出一个坏掉的金属封装三极管,剖开看看还能不能利用一下。

可调维修电源里面的晶体管。正面

反面。因为坏了,所以把脚折起来,免得以后忘记。

用压力钳子夹开金属封盖,露出了一个硅片,两根铝丝。

离远点看,还是一个硅片,两根铝丝。

放大了看,还是一个硅片,两根铝丝。
硅片右侧已经能明显看出,它确实坏了,不用再测量了。

网友A:
晶片很小,应该是假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片很小,应该是假货吧

原机拆的,不假。但是花钱少给的小,这才是真理。

网友:
这种晶片大小应该和频率高低也有关系。

网友B:
微距好清晰!!!

网友:
挺有意思的,应该是龙威long well电源的功率管,
小得可怜的管芯,还要像大牌功放比如crown一样打上自家标,再把产地打上墨西哥,,,一股浓浓的山寨气息扑面而来啊

网友:
后打磨的,龙威电源的功率管,参数可以看看2N3055

网友C:
弱弱问问:为何电源要用乌龟管呢?用塑封管不好吗?

网友:
应该用铜线更好,早期的LED和小芯片等用的是金线,后来有低成本的铜线银线等焊接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问:为何电源要用乌龟管呢?用塑封管不好吗?

铁壳管散热好

楼主(2019-08-13):
引用 网友B:
微距好清晰!!!

三星note5手机,拍这些东西还不错

网友:
硅片这么小,基本是山寨货

网友D(2022-05-06):
感觉硅片有点小,扇热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硅片有点小,扇热怎么样

那个电源就是30V5A的普通可调电源,2管并联,散热一般般,价格摆着呢,比大芯片的2N3055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