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机

楼主(2019-07-09):
随手做个点焊机玩,后期再改装定时控制器。

网友:
半成品,还没有时间控制

网友A:
我想知道坛友们自制一台点焊机的成本究竟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坛友们自制一台点焊机的成本究竟是多少?

变压器的300,超级电容的4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300,超级电容的400

买了台电容的不到三百块,岂不是很划算,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台电容的不到三百块,岂不是很划算,哈哈

几个电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个电容的

不太懂,一个大电池绑上控制板,反正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一个大电池绑上控制板,反正能用

你那个很亏,自己做就100出头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很亏,自己做就100出头点

卧槽,为何相差那么多?我这种是性能不好还是不耐用?

网友:
自己做的话,一百五以内

网友:
前两天刚买了一个变压器的。自己做的简易电容的就扔一边了。自己动手,像楼主这样,水平好,材料足,工具全,那还是不错的,乐趣十足!不然像我这种水平一般,材料不足,工具也缺的,还是买一个实在。

网友C:
我自己做的电容的,反反复复好极回。现在成本老高了,填了不少东西, 得有600 700多了, 亏死了。 早知道,买成品不折腾了。  好在现在能点焊0.2 的镀镍 没问题了。  估计点0.2 的纯镍问题也不到。    不知道 0.3 的能不能点动。 估计没问题。

网友:
没做点焊笔,不能点电池玩,实际用途不大

网友:
看样子是用来点焊比较薄的两层金属片用的,不是点焊18650电池的

网友(2019-08-18):
电焊机的原理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大电容,弄个500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做的电容的,反反复复好极回。现在成本老高了,填了不少东西, 得有600 700多了, 亏死了。 早知道, ...

我也做了一个双变压器的,价格应该也有那么多了

网友(2021-04-22):
快把时间控制电路交出来

网友:
变压器发热咋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