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只金科德定时器(TW-935)

楼主(2019-07-09):
这玩意当时优惠购9.9买的,用了又两三年了吧,前几天突然的没输出,操作界面倒是没啥区别,但可以感觉继电器吸力有明显的不足,拆开测量发现0.22uf安规电容容量变小,导致继电器有动作,但是吸不上,重新换上电容后故障解决!定时器样貌,简介操作,只需按中间的红色按键

背面

标签未拆过

通电,按键按下看能正常工作

它就是无输出

拆,整机外壳就俩螺丝,上下盖板卡扣连接

上盖板

电路部分
插座插片

继电器,安规啥都有了,IC无字

背面光秃秃的

直接进入主题,拆下0.22uf电容实际测量容量少了将近一半

这阵子支付宝砸蛋每天红包多了用不完,乱买些七七八八的元器件,过几天全到了再晒一下,这下刚好买对了,0.33uf的,换大点没事的

对比拆下的

新电容的容量

换上

通电测量,这下有输出了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A:
迅速定位 老司机了

网友:
我会在空置的位置再加一个

网友:
这是老问题了

网友:
高温,这个我买也坏了

网友:
前段时间,9块8带屏的定时插座没下手?

网友:
我之前也买了一个一样的给家里用,说是有天不能用了,丢掉了

网友:
这定时器定时很精准。

网友:
金科德和科德的常规问题
CBB或涤轮电容。。下降。。导致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B:
杨总好久不见  最近闭关修炼了吗   好手艺不减当年

网友:
209电压有点低,我家的换0.33感觉有些发热

网友C:
用久了都是电容坏~

网友:
里面是小强的安乐窝呀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水平又有长进了。。。。。

网友:
老司机捎捎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迅速定位 老司机了

凑巧抓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杨总好久不见  最近闭关修炼了吗   好手艺不减当年

上段时间比较没时间玩,好在小孩暑假了,好好珍惜一个多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久了都是电容坏~

老兄好久不见,坏了拆,拆了修,修不好呢丢

楼主:
八戒只能用背的,捎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好久不见,坏了拆,拆了修,修不好呢丢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