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了个楼宇对讲机,想改成远程遥控的,但是没有资料

楼主(2019-07-09):
小区楼道改造,原先的密码门禁改成了楼道对讲的,如果家里没有人的话,出门还要带个钥匙,真心不方便,看了下型号,楼下主机是誉诚212,入户对讲分机是誉诚AD512-A+A,两线制的,想加一个远程控制模块,但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资料,不知道两线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有知道的高人指点下,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应该很好改

网友:
用智能插座改,我用的是博联的插座改的,不在家也可以给家人开门

网友:
问题是你要实现什么?远程开门绕开物业的发卡?
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按道理不行,除非那些失败的老系统

网友:
理论上来说把那个开关换成双触点的继电器,遥控模拟摘机,然后控制另一个继电器模拟按下解锁开关就行。实际上一般的遥控器达不到这么远的距离,上wifi物联网模块倒是可以

网友:
可同时遥控双路接收器电源,其中一路延时的继电器接开门开关,非延时的接手柄插簧开关,模拟取话筒-开门动作,至于接收部分看实际情况。

网友:
加一个12V遥控模块,如果连遥控器都不想带,那么放一个不用的老人及进去,设置白名单,干簧管继电器接震动电机,触点接开门,打个电话就开了。
或者买个WIFI开关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
楼下主机按住户号码,家里的分机会振铃,摘机,通话,确认后按开门按钮就可以开门
如果分机有开锁信号线,直接控制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是两线制的分机,不知道开锁原理是什么?

楼主:
今天研究了一天,终于搞明白了
待机状态下分机不供电,在主机呼叫后,通过入户两线给分机供12V DC ,分机通过听筒开始振铃,摘机后振铃结束,通过hook开关把电源转到整流桥给电路供电,开锁键是通过一个10欧姆限流电阻连接到入户两线,按下开锁键,主机接受到短接信号,开始开锁动作

临时拆了一个12V的继电器,短接在入户两线,在主机上呼叫可以直接开门了

网友:
不安全,谁来呼叫都可以开门的。

网友(2019-09-19):
引用 楼主:
今天研究了一天,终于搞明白了
待机状态下分机不供电,在主机呼叫后,通过入户两线给分机供12V DC ,分机通 ...

可以加一个wifi继电器,主机呼叫后,使用手机控制短接开门

网友(2020-01-27):
引用 楼主:
今天研究了一天,终于搞明白了
待机状态下分机不供电,在主机呼叫后,通过入户两线给分机供12V DC ,分机通 ...

你好,想请教一下,可视的分机能实现主机呼叫就开锁吗?

网友(2020-07-06):
大佬求教下继电器具体咋接?能指定下么?对这个不懂。

网友(2020-09-26):
引用 楼主:
今天研究了一天,终于搞明白了
待机状态下分机不供电,在主机呼叫后,通过入户两线给分机供12V DC ,分机通 ...

请问你使用的是几路继电器啊?直接接双线是不能使用的啊?你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2021-06-05):
请问成功改装了吗?

楼主(2021-07-16):
更新下
电路很简单,12v进户电源直接接继电器的电源,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到开门信号,所以只要有电就直接开门。
如楼上所说,的确不安全
现在小区物业已经升级了刷卡开门,现在直接复制了门禁卡到手机NFC 可以直接用手机开门了, 所以现在开门电路也已经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