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电桥测试电解电容,并挑选d值较小的电容使用

楼主(2019-07-09):
电解电容D值多大算是合格呢?随便找了几个测试

100hz,接近100uf

1Khz,容量下降些

10kz,容量降了三分之一,串联模式的电阻就是esr吧?
多大合格呢?

三洋的10uf电容,10khz,容量基本合格

100hz

1khz,看来这个的确比较好

再找一个不知名10uf电解,1khz,esr大

10khz,容量倒是没小,esr也没变,太大了吧

大的电解,esr小,但是容量在高频时明显没了,所以不适合高频滤波

100hz,容量基本正常

1khz时,也还行

所谓的伊娜电解,1khz

10khz,也是一样

用直流测一下,显然测不出容量,但是大约能看出漏电

小电解基本就能》1000M

下面要找D值小的电容,你猜哪个合适呢

威马?

橘皮?

小飞利浦?

大蓝皮?

竟然是这个大家伙,D值出奇的低

长相和上面差不多,但是D值差太多

0.47uf

也是这种外皮的最低,很不起眼的家伙

网友A:
LQ9101新款的按钮有标签了,不错,就差100KHz了
测电容,容量、Q或D、ESR这几项都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Q9101新款的按钮有标签了,不错,就差100KHz了
测电容,容量、Q或D、ESR这几项都要看。 ...

哈哈,好像你对这个电桥也有了解啊

网友:
一个电桥够你们玩一年了。你们还在兴奋中,我还在羡慕中。。。。。。。。

网友:
看题目就知道是你 人艰 兄的作品了,因为你早日入了一个电桥。

网友B:
看来lz困惑了, 不同频率下都不一样

网友:
小夹子很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像你对这个电桥也有了解啊

我也有个。
那个 D值出奇的低 0.0001 的大家伙是什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
那个 D值出奇的低 0.0001 的大家伙是什么电容?

不知道,就是那种红色电容,有空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
那个 D值出奇的低 0.0001 的大家伙是什么电容?

红色  威马的电容就是D值极低极低,最适合做积分电容,不光D值低,介质吸收系数也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  威马的电容就是D值极低极低,最适合做积分电容,不光D值低,介质吸收系数也极低! ...

从测试看来不是很低,和一般电容无异,可能我的假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测试看来不是很低,和一般电容无异,可能我的假的吧

总体上,性能跟正规厂家的CBB差不多,半斤八两!当然,不是每个电容都优秀,需要从一堆里面挑好的!

网友D(2019-10-11):
不知道1mhz频率下的电解容量会下降到百分之几呢,高频性能最好的mlcc都降到1/3容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1mhz频率下的电解容量会下降到百分之几呢,高频性能最好的mlcc都降到1/3容量了 ...

即使高频低esr电解,也不过几百k,  电解电容不适合1M频率(包括各种钽电容等固态电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来lz困惑了, 不同频率下都不一样

你好大神,我也是疑惑。这个d值。esr有标准没?测出数值却不知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大神,我也是疑惑。这个d值。esr有标准没?测出数值却不知好坏

一个表一个值,只有大概范围,尤其是中低端的表或者DIY的,测出来的值并不一定是准确的!准确的值恐怕不是普通表能测出的!但并不妨碍你判断,你只要和好的电容对比测试,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个经验问题了!知道你自己的表测试各种电容正常的值是多少就有数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大神,我也是疑惑。这个d值。esr有标准没?测出数值却不知好坏

厂家有参考值的,比如电解电容120Hz下的D值, cbb电容在1k, 10k,甚至100k下的D值, 低esr电解在100k下的esr

只要你知道电容型号,就可以查到官方的参数

由于电容种类繁多, 无法仅仅根据1个D值来衡量是否正常,但可知有些电容d值较小,比如cbb可以到0.000x的级别

网友D(2019-11-11):
引用 网友B:
即使高频低esr电解,也不过几百k,  电解电容不适合1M频率(包括各种钽电容等固态电解) ...

你的意思是,电解在1M以上频率下基本等同于无效(性能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电解在1M以上频率下基本等同于无效(性能上)?

对,不管常规电解,还是固态电解,基本1M以上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管常规电解,还是固态电解,基本1M以上都不行

那么只有MLCC才能勉强胜任了?
还有,这个1MHz是指芯片的工作频率还是电流电压的频率?我一直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