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x58主板用不了两根内存

楼主(2019-07-09):
现有两根内存条  ,两跟分别单插都能点亮,一起插就怎么都开不了机,求解为何,如何一起使用

网友A:
内存的不兼容就是这个样。同一批次同一型号的两个条子,死活不能一起用。害得我把其中一根退了。

网友:
不是同一批次内存?最好用同一牌子,同一批次的内存。

网友:
板子问题,我原来的x58能插两根内存,也是两根不能同时用,不稳定。

后来换了个6槽的x58,把原来几条没地放的就内存全插上去,ok……

网友B:
x58主板的插槽有内存插拔顺序的,建议你一根点亮后再空一格插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x58主板的插槽有内存插拔顺序的,建议你一根点亮后再空一格插一根。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不兼容就是这个样。同一批次同一型号的两个条子,死活不能一起用。害得我把其中一根退了。 ...

没办法~~只能这样样子咯,一根凑合着用咯

网友:
也可能是一个内存槽坏了.

网友:
也可能是一个内存槽坏了

网友:
嗯,我的技嘉X58 就是六个,只能用后面的两个。1600的,只能跑在1066上不支持1600.

网友:
X58不是默认三通道得嘛

网友(2019-08-08):
还有种可能你的CPU有问题,有些CPU故障不支持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