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六口USB充电器做个外壳

楼主(2019-07-09):
去年在老黑家买的坏的3个电源板修好后,没有外壳,用solidworks画图后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前前后后打印了4个,修改了几次。
修好的6口USB电源板,同步整流的。

第一次打印出来的产品

看着外观还行

但是USB口间距有问题

修改后重新打印

刚好能装下

后面的8字口

加上盖子

正面

在次修改打印出来

这次不用8字口,加一个开关,线是KKC电动牙刷充电器拆下来的,比较柔软。

位置刚好

后面打印的始终有一个脚是这样变形的,但是不影响使用。后面因为没有这个小开关了,把开关的孔取消了。

网友:
有设备就是任性!
壳子变形是咋回事?
等牙膏ing

网友:
我好像也买过这个板子 回去看下   楼主哪里的

网友:
这板子很好,同步整流的

网友:
6U口全开,热量很大,盖子上面加散热口可能会好些

网友:
打印机设置有问题吧,不应该每个都变形

网友:
这六口USB充电器输入用8字接口,方便收纳。

网友:
材料是阻燃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有打印机就是牛。不然铝合金外壳开孔太麻烦了

网友:
外壳变形看着有些难受,还以为是融化了

网友:
最后一图看着外壳像变形了~

网友:
壳子变形有点难看了

网友:
有三弟打印机就是好,可以随便做外壳。。。。。

网友:
卧槽,3d打印机都用上了,打印一个壳子要多少钱。

网友A:
我在找这个多口充电器,还有没有?可否告知我链接地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找这个多口充电器,还有没有?可否告知我链接地址,谢谢!

很早以前就卖完了。但是老站有卖另外一种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20286

网友:
这个盒子成本比板子贵多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键盘是啥牌的?

网友:
不错,现在手艺好。

网友:
不错,还得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