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台益衡ENH-2160-1 600w 2U电源

楼主(2019-07-09):
協禧的风扇噪音有点大后续换个静音的

日本红宝石450V 390uf,容量有点低刚到600W的及格线

DC-DC

mos管,开关管,肖特基管,有的因为位置问题拍不到把型号发出来
1 SIRECT SBL10SL60FCTH x1
2 FB3206G P6190 51JC x3
3 17N80C3 HAA642 x1
4 5R140P HA0643 x1
5 1G37KL FQPF 8N80C x2
80plus认证

网友:
服务器电源可靠性还是很好的~

网友A:
请告知购买地址,我怎么搜到的600w都是 500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告知购买地址,我怎么搜到的600w都是 500元以上?

闲鱼上有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不是同步整流的,能达到金牌吗?

网友B:
您好 这个多少钱入的 噪音还是很明显的吗?

网友C:
用料扎实好电源,灰尘也见不到,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扎实好电源,灰尘也见不到,新的啊?

拆机二手不是新的,图片里是清理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这个多少钱入的 噪音还是很明显的吗?

70收的,噪音白天还好晚上还是有点影响,最好换风扇。

网友:
这电源怎么做到风扇有灰里面没灰的?

网友:
益衡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70收的,噪音白天还好晚上还是有点影响,最好换风扇。

我也刚买了,好像是那老板最后一个,往前翻了下看到您那个70的记录了。到手看看不行就换风扇

网友(2024-11-26):
电压检测芯片采用的是PS232S